[开发工具] PIC KIT4支持AVR单片机烧录吗?

楼主(2025-01-25):
PIC KIT4支持AVR单片机烧录吗?我看这个性价比最高。

网友A: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A:
这个工具需要在IDE下才能用。没有独立的软件

网友B:
PIC  KIT3 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C(2025-02-28):
PICkit 4 是 Microchip 的调试器/编程器,主要设计用于PIC 和 dsPIC 系列单片机的开发和烧录。它不直接支持 AVR 单片机的编程

网友D:
支持AVR单片机的烧录和调试

网友E:
只支持PIC单片机烧写

网友F:
PIC KIT只是用于烧写PIC单片机的吧

网友G:
支持的。见楼上附件。或者参考此网页https://packs.download.microchip.com/DeviceDoc/Device_Support.pdf

网友H:
使用UPDI对AVR器件进行编程
MPLAB PICkit 4支持使用高电压机制激活AVR统一编程和调试接口(Unified Program and Debug Interface,
UPDI)。在具有UPDI的低引脚数AVR器件上,可通过配置RSTPINCFG配置位将UPDI引脚配置为GPIO或
RESET。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编程,MPLAB PICkit 4将必须使用高电压脉冲来重新激活UPDI接口。使用高电压脉冲
时,必须确保连接到UPDI线的所有电路都可以承受至少12V的脉冲。

网友I:
可以考虑 MPLAB X IDE + AVR 兼容的 Microchip 编程器

网友J(2025-04-25):
PICkit 4 支持 AVR 单片机的编程与调试,但前提是你使用的开发环境需要支持 AVR 单片机,并且PICkit 4作为调试器/编程器,需配置正确的工具链。

网友K(2025-08-29):
PIC KIT4 主要设计用于 Microchip 的 PIC 系列单片机编程,原生不直接支持 AVR 单片机烧录。虽可通过第三方软件或固件修改尝试兼容,但稳定性和功能有限。烧录 AVR 建议用专用工具如 Atmel-ICE、USBasp 等,以确保兼容性和编程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