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EEPROM的相关开发问题

楼主(2025-01-25):
芯源的EEPROM我看一下基本都是IIC通讯,对于使用以及性能有相关的使用参考资料吗?

网友A:
直接使用IIIC就可以毕竟都有相关的通讯

网友B:
一般上官网查

网友C(2025-03-12):
这种网上都是通用的,I2C,你去下载相关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D:
对啊,一般e2Prom不都是I2C通讯吗

网友E:
其实你参考AT24C02这种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觉得官方不应该会有相关的开发资料吗

网友G:
直接用硬件的I2C,简单的很啊,而且直接开发了

网友H:
你是想要I2C通讯的开发资料吗?

网友I:
一般来说这种开发就通用的,用I2C硬件就能解决

网友J:
芯源有相关的例程,因为开发板就用的I2C的eeprom,所以你试试

网友K:
你用的是哪个芯源的芯片啊?

网友L:
不费劲,用硬件I2C就可以,开发比较简单

网友M:
EEPROM主要还是在于容量以及通讯方式进行主要选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