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怎么不更新了

楼主(2025-01-25):
那个新的软件又大又不好用,还卡。原来这个这么好怎么不更新了,希望能支持新的型号

网友A:
实际上该工具仍然在持续更新中。可能新版兼容的比较多,导致卡顿了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的最新版本并非停滞不前。例如,在20251月,就有关于STM32 ST-LINK Utility V4.2.0正式发布的消息,同时固件版本也更新到了v2.J29.S7。这表明该工具仍然在积极地进行版本迭代和更新

网友C:
虽然STM32 ST-LINK Utility的更新频率可能不如某些消费级软件那么频繁,但考虑到其专业性和针对特定硬件(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定制性,这种更新频率是合理的

网友D:
随着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不断发展和新功能的引入,ST-LINK Utility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以支持这些新功能

网友E:
每次更新都可能带来功能上的增强或改进。例如,新版本可能增加了对新型号STM32微控制器的支持、优化了编程和调试过程、提高了固件更新的稳定性等

随着网络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加,STM32 ST-LINK Utility的更新也可能包括安全方面的改进。例如,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增强与硬件通信的安全性等

网友F:
更新还可能关注用户体验的改善。例如,优化图形用户界面(GUI)的易用性、提供更详细的错误信息和解决方案等

网友G:
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支持自动更新功能。这意味着当有新版本可用时,软件会自动提示用户进行更新。然而,这取决于用户的设置和软件的版本

网友H:
在更新STM32 ST-LINK Utility之前,用户需要确保自己的计算机系统和硬件环境与新版本兼容。例如,某些新版本可能只支持特定版本的操作系统或硬件接口

网友I:
是啊,ST-LINK Utility 界面简单、功能清晰,真的挺好用的,可惜不再更新了。

网友J:
ST 现在推荐用 STM32CubeProgrammer,但这个软件确实有点臃肿,启动速度也慢。

网友K:
感觉 ST-LINK Utility 更适合快速烧录和调试,CubeProgrammer 功能是多了但用户体验不太好。

网友L:
有些工程师为了继续用 ST-LINK Utility,还在手动修改设备 XML 文件来支持新芯片。

网友M:
CubeProgrammer 支持多平台,可能是 ST 停更 ST-LINK Utility 的原因之一。

网友N:
我也遇到 CubeProgrammer 运**顿的问题,希望 ST 能优化一下性能。

网友O:
如果 ST-LINK Utility 能开源就好了,说不定社区还能接着维护。

网友P:
对于只需要简单烧录的场景,ST-LINK Utility 的确够用了,真希望能再出个轻量版工具。

网友Q:
新软件虽然功能丰富,但并不总是用户友好,还是希望 ST 听取用户的反馈。

网友R:
也许可以尝试联系 ST 客服,看看有没有什么轻量的解决方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