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MSIS-DAP有上位机烧录软件吗

楼主(2025-01-25):
CMSIS-DAP有上位机烧录软件吗?
ST LINK就有上位机软件,这个有吗?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https://gitee.com/Dozingfiretruck/MCUProg

网友B:
你想要的是单独的类似于jflash这种是吧

网友C:
有的,有个叫coflash好像就可以支持

网友D:
这个你用keil呗,烧录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E:
支持的,是有烧录软件,你试试野火的烧录软件就可以

网友F:
网上不是有针对于dap的开源烧录软件吗,你试试呗

网友G:
有啊,是coflash,好像是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

网友H:
那你就用STlink呗,本身ST的烧录器也不贵

网友I:
建议还是换成jlink,工具齐全,而且稳定可靠

网友J:
你试试创芯工坊的,他家用的是daplink,然后也有自己的烧录软件

网友K:
CMSIS-DAP 没有官方专门的烧录软件,但是可以配合 Keil 和 pyOCD 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L:
你可以试试 DAPLink,这是 ARM 官方的开源固件,支持 CMSIS-DAP 协议的烧录。

网友M:
CMSIS-DAP 比较通用,建议用 OpenOCD 或 pyOCD 来实现烧录功能,兼容性强。

网友N:
如果对命令行不抵触,pyOCD 是个很好的选择,支持多平台烧录,还能调试。

网友O:
Visual Studio Code 配合 PlatformIO 插件也支持 CMSIS-DAP,可以直接烧录和调试。

网友P:
CubeProgrammer 目前不支持 CMSIS-DAP,但你可以用 Keil 来完成烧录任务。

网友Q:
如果是 Linux 用户,OpenOCD 可能是你最好的选择了,支持 CMSIS-DAP。

网友R:
DAPLink 的 Web USB 版本很有趣,直接通过浏览器就能烧录固件。

网友S:
有些国产 IDE,比如 CooCox 和 MDK-Lite 版本,也支持 CMSIS-DAP 烧录。

网友T:
如果是自己做的项目,可以考虑编写简单的 Python 脚本调用 pyOCD 来实现自动烧录。

网友U:
你用的daplink是谁家的呢?一般要是比较大的厂家,会有对应的烧录软件的

网友V(2025-09-14):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https://gitee.com/Dozingfiretruck/MCUProg

试了这个,点错了,会卡死。

网友W(2025-11-02):
一些国产 IDE,比如 CooCox 和 MDK-Lite 版本,也同样支持 CMSIS-DAP 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