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烧录单片机的上位机软件

楼主(2025-01-25):
看了有个openOCD但是不知道如何作为独立的烧录软件

楼主:
有人会吗分享一下教程。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一般每家的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烧录软件。

网友B:
OpenOCD好像是个插件吧,算是脚本这种

网友C:
这得依靠IDE这种平台才能运行的

网友D:
不建议这么使用,因为需要官方提供烧录算法这种, 比较麻烦

网友E:
你要是针对ST的话,其实就直接keil就可以了,配合STlink使用

网友F:
应该是不可以作为独立的烧录软件使用吧

网友G:
网上有针对vscode+openocd这种,但是你得自己去搜索一下

网友H:
没玩过,还是用jlink吧,对开发环境那么浪费时间干啥,不值得的

网友I:
你要开源的烧录工具软件吗?但是硬件一般也是绑定的,不好弄啊

网友J:
OpenOCD 主要用于调试和烧录 STM32,你需要搭配命令行来使用,可以自己写脚本来实现自动烧录。

网友K:
推荐试试 STM32CubeProgrammer,这是 ST 官方提供的上位机软件,支持多种接口烧录。

网友L:
如果觉得 OpenOCD 不方便,Keil 和 IAR 自带的烧录工具也很靠谱,操作比较简单。

网友M:
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Code 配合 PlatformIO 插件来实现一键编译和烧录,体验还不错。

网友N:
还有一个开源工具叫 stlink,专门用于烧录 STM32 系列单片机,命令行用法类似 OpenOCD。

网友O:
如果需要图形界面的工具,可以考虑 Flash Loader Demo,虽然比较老但有些场景还能用。

网友P:
对于 Linux 用户来说,OpenOCD 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不过需要熟悉其配置文件和命令。

网友Q:
建议看看 OpenOCD 的 -f 参数,可以指定配置文件路径来烧录固件,命令简单直接。

网友R:
如果只是简单烧录 bin 文件,CubeProgrammer 的命令行模式也能很好满足需求。

网友S:
看你的需求,如果是批量烧录设备,可能需要考虑写个脚本自动调用 OpenOCD 来完成任务。

网友T:
其实我觉得你就使用jlink比较好,现在jlink还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