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闭GPIO时钟是不是这个GPIO就不再耗电了,处于高阻态吗

楼主(2025-01-25):
__HAL_RCC_GPIOX_CLK_DISABLE(); // 停用 GPIOX 端口的时钟

网友A:
一般是关闭时钟再关闭IO好像才可以吧

网友B:
这个不清楚,你最好看看低功耗方面的例程才行

网友C:
要是想关闭IO的话,得设置它为输入模式好像,然后再关闭时钟这种

网友D:
对于ST的芯片,关闭GPIO时钟并不意味着这个GPIO就不再耗电,同时其状态也并非一定处于高阻态

网友E:
关闭GPIO时钟可以降低该GPIO的功耗,因为时钟信号是芯片内部许多功能运行的基础,包括GPIO的输入输出操作。当关闭时钟时,与该时钟相关的功能会停止运行,从而减少了功耗

网友F:
关闭GPIO时钟并不意味着GPIO会立即进入高阻态。GPIO的状态取决于其配置和外部电路的连接情况。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关闭了时钟,GPIO可能仍然保持其之前的电平状态(高电平或低电平),或者进入一种未定义的状态

网友G:
GPIO进入高阻态通常需要在特定的配置下实现。例如,在某些STM32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将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Floating Input)来实现高阻态。此时,GPIO的输入端既不连接上拉电阻也不连接下拉电阻,而是直接连接到输入缓冲器

网友H:
关闭GPIO时钟并不直接导致GPIO进入高阻态。GPIO的状态取决于其配置和外部电路的连接情况。即使关闭了时钟,如果GPIO被配置为其他模式(如推挽输出、开漏输出或复用功能模式),它也不会进入高阻态

网友I:
对于ST的芯片来说,关闭GPIO时钟可以降低该GPIO的功耗,但并不能保证它进入高阻态。GPIO的状态取决于其配置和外部电路的连接情况。如果需要确保GPIO处于高阻态,应该根据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参考手册进行配置

网友J:
一般来说关闭 GPIO 时钟确实能降低功耗,但具体是不是完全高阻态可能还要看引脚配置。

网友K:
如果 GPIO 配置为输出模式,即使时钟关了,输出状态还是会维持的。

网友L:
建议在关闭时钟之前把 GPIO 先设置为模拟模式,这样能确保最低功耗。

网友M:
实测经验来看,停用时钟后,GPIO 处于浮空输入状态(高阻态)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N:
不同系列 MCU 的电路实现可能有些区别,比如 F0 和 F4 系列在时钟关闭后的行为就不完全相同。

网友O:
你可以测试一下 GPIO 的漏电流来确认它是不是完全高阻态状态。

网友P:
除了关闭 GPIO 时钟,还可以考虑禁用引脚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来进一步减少功耗。

网友Q:
如果外部电路需要保持某种电平,关闭 GPIO 时钟可能会导致状态不稳定。

网友R:
如果只是为了降低功耗,也可以考虑直接禁用整个外设时钟组,比如 APB 总线的时钟。

网友S:
建议查阅对应 STM32 芯片的电气特性部分,有详细说明 GPIO 时钟关闭后的功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