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的无线充电装置怎样?

楼主(2025-01-26):
近期想做无线充电相关的产品,调研芯源的产品比较不错,想咨询一下相关的技术问题以及开源资料,有的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25-02-28):
无线充电,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其实没啥技术难度了

网友B:
那你直接找芯源的FAE就可以的,他们很负责

网友C:
其实我觉得无线充电的话主要是电源部分,不是MCU部分

网友D:
我记得有很多都是直接一体化芯片的,非常简单,不用MCU

网友E:
利用MCU估计也是显示什么之类的,用哪个芯片都是OK的

网友F:
咨询呗,你想要什么问什么问题啊?

网友G:
一般来说,无线充电要注意的是干扰方面,因为无线充电类似于个电磁炉,容易干扰到其他周围的产品的

网友H:
无线充电主要充电IC,不在于MCU。

网友I:
芯源是做MCU的,不是做无线充电装置的哦。

网友J:
对的,芯源的芯片一般功耗和性能都是OK的

网友K:
这种无线充电不复杂,你直接找个专用芯片去搞就好了

网友L:
芯源是不是没有这种相关的开源资料啊?

网友M:
CW32F系列MCU被广泛应用于无线充电装置中,应该还不错

网友N:
支持的15W无线充电方案,转换率高达75%~80%,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为设备充满电。

网友O:
芯源的无线充电装置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如车载无线充、桌面无线充、磁吸充电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