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简易多级菜单

楼主(2025-01-26):
单片机开发中,有时会用到屏幕来显示内容,当需要逐级显示内容时,就需要使用多级菜单的形式了。
1 多级菜单
多级菜单的实现,大体分为两种设计思路:
  • 通过双向链表实现
  • 通过数组查表实现
总体思路都是把菜单的各个界面联系起来,可以从上级菜单跳到下级菜单,也可从下级菜单返回上级菜单。数组查表的方式比较简单,易于理解,本篇就来使用数组查表发在STM32上实现多级菜单的显示。2 代码实现2.1 数组查表首先需要定义一个结构体typedef struct{uchar current;uchar up;//向上翻索引号uchar down;//向下翻索引号uchar enter;//确认索引号void (*current_operation)();} key_table;
  • current:当前页面的索引号
  • up:按下“向上翻“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 down:按下“向下翻“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 enter:按下“确认“按钮后要跳转到的页面索引号
  • current_operation:当前页面的索引号要执行的显示函数,这是一个函数指针
注意:对于菜单显示的操作,用到了3个按键,分别是向下、向下和确认,如果单片机上的IO资源较为紧张,还可以把“向上翻”按钮省去,只通过“向下翻”按钮来实现循环访问,对应的结构体也可以去掉该成员。然后定义一个表,用来定义各个页面间如何跳转key_table table[30]={//第0层{0,0,0,1,(*fun_0)},   //第1层{1,4,2, 5,(*fun_a1)},{2,1,3, 9,(*fun_b1)},{3,2,4,13,(*fun_c1)},  {4,3,1, 0,(*fun_d1)},   //第2层{5,8,6,17,(*fun_a21)},    {6,5,7,18,(*fun_a22)},{7,6,8,19,(*fun_a23)},                      {8,7,5, 1,(*fun_a24)},{ 9,12,10,20,(*fun_b21)},    {10, 9,11,21,(*fun_b22)},{11,10,12,22,(*fun_b23)},                      {12,11, 9, 2,(*fun_b24)},{13,16,14,23,(*fun_c21)},    {14,13,15,24,(*fun_c22)},                    {15,14,16,25,(*fun_c23)},                    {16,15,13, 3,(*fun_c24)},   //第3层{17,17,17,5,(*fun_a31)},                   {18,18,18,6,(*fun_a32)},                  {19,19,19,7,(*fun_a33)},{20,20,20, 9,(*fun_b31)},                    {21,21,21,10,(*fun_b32)},                   {22,22,22,11,(*fun_b33)},{23,23,23,13,(*fun_c31)},                   {24,24,24,14,(*fun_c32)},                   {25,25,25,15,(*fun_c33)},        };这里解释一下该表是如何工作的:
  • 此表,表示了4级菜单的显示关系(注意第0层其实只是一个欢迎界面)
  • 第一层菜单,只有4个选项,因此这里只列了4行(注意最后一个选项用作返回上一级,无实际内容含义)
  • 第二层菜单,就是对第一层菜单中的3个实际的选项进行进一步的介绍,每种介绍又有4个子项(注意最后一个选项也是用作返回上一级,无实际内容含义),因此,这里的第二层菜单列了3x4=12行
  • 第三层菜单,又是对第二层菜单中的子项进行进一步的介绍(3个分类,每类有3个子项),所以第三层菜单列了9行
  • 注意数组中每一行的第1个数组,是索引号,先列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进行分析:

上图就是一个实际的4级菜单要显示的内容,每个条目前,标记了索引号(0~25),即对应数组在定义的索引号。
比如数组关于第0层和第1层的定义:
//第0层{0,0,0,1,(*fun_0)},//第1层{1,4,2, 5,(*fun_a1)},{2,1,3, 9,(*fun_b1)},{3,2,4,13,(*fun_c1)},  {4,3,1, 0,(*fun_d1)},
  • 先看第一行:索引是0,显示欢迎界面;后面的两个0表示此时按“上翻”和“下翻”无效,继续显示欢迎界面;再后面的1表示按下“确认”按钮后,跳转到索引1处(即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1个子项);最后是此索引要显示的具体内容,fun_0就是控制屏幕显示欢迎界面
  • 再看第二行:索引是1,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1个子项(天气);后面的4表示此时按“上翻”跳转到索引4,即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4个子项(Return);再后面的2表示此时按“下翻”跳转到索引2,即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2个子项(音乐);再后面的5表示按下“确认”按钮后,跳转到索引5处(即显示第2级目录,且指向第2级的第1个子项-杭州);最后是此索引要显示的具体内容,fun_a1就是控制屏幕显示第1级目录,且指向第1级的第1个子项(天气)
  • 其它行的含义与之类似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数组在空间上的关系:
对于菜单的最底层,因为没有上翻和下翻的功能需求,因此每行的前3个数字都是当前的索引号://第3层{17,17,17,5,(*fun_a31)},                   {18,18,18,6,(*fun_a32)},                  {19,19,19,7,(*fun_a33)},{20,20,20, 9,(*fun_b31)},                    {21,21,21,10,(*fun_b32)},                   {22,22,22,11,(*fun_b33)},{23,23,23,13,(*fun_c31)},                   {24,24,24,14,(*fun_c32)},                   {25,25,25,15,(*fun_c33)},2.2 具体的显示函数对于函数要显示的具体内容,根据自己的实现需要显示即可。这里我使用的是OLED屏幕,借助U8g2图形库进行内容显示,以下是部分显示示例:/*********第1层***********/void fun_a1()  {u8g2_DrawStr(&u8g2,0,16,">");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u8g2_DrawStr(&u8g2,16,64,"<--");                    }void fun_b1()  {u8g2_DrawStr(&u8g2,0,32,">");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u8g2_DrawStr(&u8g2,16,64,"<--");                      }void fun_c1()    {u8g2_DrawStr(&u8g2,0,48,">");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u8g2_DrawStr(&u8g2,16,64,"<--");                    }void fun_d1()    {u8g2_DrawStr(&u8g2,0,64,">");u8g2_DrawStr(&u8g2,16,16,"[1]Weather");u8g2_DrawStr(&u8g2,16,32,"[2]Music");u8g2_DrawStr(&u8g2,16,48,"[3]Device Info");u8g2_DrawStr(&u8g2,16,64,"<--");                      }/*********第2层***********/void fun_a21()    {u8g2_DrawStr(&u8g2,0,16,">");u8g2_DrawStr(&u8g2,16,16,"* HangZhou");u8g2_DrawStr(&u8g2,16,32,"* BeiJing");u8g2_DrawStr(&u8g2,16,48,"* ShangHai");u8g2_DrawStr(&u8g2,16,64,"<--");                      }//省略...2.3 按键切换页面页面的切换,这里里简单的按钮轮询为例,比如初始显示欢迎界面的状态下,按下不同按键后,通过数组查表,确定要跳转到的索引号,然后根据索引号,通过函数指针执行索引号对应的显示函数,即实现了一次页面切换。然后,就是在新的页面状态,收到下一个按钮指令,再切换到下一个显示状态。void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while(1){   if((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消抖       if(KEY1==0)       {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up;    //向上翻           while(!KEY1);//松手检测       }       if(KEY2==0)       {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down;    //向下翻           while(!KEY2);       }       if(KEY3==0)       {           func_index = table[func_index].enter;    //确认           while(!KEY3);       }   }   if (func_index != last_index)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 table[func_index].current_operation;       u8g2_ClearBuffer(&u8g2);       (*current_operation_index)();//执行当前操作函数       u8g2_SendBuffer(&u8g2);       last_index = func_index;   }}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