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语言知识点

楼主(2025-01-27):
C 语言是单片机开发中的必备基础知识。我们这里就列举部分STM32学习中会遇见的C 语言基础知识点
下面我们想着重讲解位操作在单片机开发中的一些实用技巧。1,在不改变其他位的值的状况下,对某几个位进行设值。这个场景在单片机开发中经常使用,方法就是先对需要设置的位用&操作符进行清零操作,然后用|操作符设值。比如我要改变GPIOA的状态,可以先对寄存器的值进行&清零操作:
然后再与需要设置的值进行|或运算:
    这个操作就是将CTRL寄存器的第1位(从0开始算起)设置为1,为什么要通过左移而不是直接设置一个固定的值呢?其实这是为了提高代码的可读性以及可重用性。这行代码可以很直观明了的知道,是将第1位设置为1。如果写成:
SysTick->CTRL |= 0X0002;
    该代码可以解读为 仅设置CTRL寄存器的第0位(最低位)为0,其他位的值保持不变。同样我们也不使用按位取反,将代码写成:
SysTick->CTRL &= 0XFFFFFFFE;        /* 关闭SYSTICK */
    执行一次该代码,就会使PB5的输出状态翻转一次,如果我们的LED接在PB5上,就可以看到LED闪烁了。
2. define宏定    define是C语言中的预处理命令,它用于宏定义(定义的是常量),可以提高源代码的可读性,为编程提供方便。常见的格式:
“标识符”为所定义的宏名。“字符串”可以是常数、表达式、格式串等。例如:
3. ifdef条件编译    单片机程序开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当满足某条件时对一组语句进行编译,而当条件不满足时则编译另一组语句。条件编译命令最常见的形式为:#ifdef 标识符    程序段1#else    程序段2#endif    它的作用是: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一般是用#define命令定义),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编译程序段2。其中#else部分也可以没有,即:    #ifdef    程序段1    #endif    条件编译在HAL库里面是用得很多,在stm32mp1xx_hal_conf.h这个头文件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语句: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24000000U    #endif    如果没有定义HSE_VALUE这个宏,则定义HSE_VALUE宏,并且HSE_VALUE的值为24000000U。条件编译也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吧。    这里提一下,24000000U中的U表示无符号整型,常见的,UL表示无符号长整型,F表示浮点型。这里加了U以后,系统编译时就不进行类型检查,直接以U的形式把值赋给某个对应的内存,如果超出定义变量的范围,则截取。
这个语句是申明g_usart_rx_sta变量在其他文件中已经定义了,在这里要使用到。所以,你肯定可以找到在某个地方有变量定义的语句:
    uint16_t g_usart_rx_sta; 5. typedef类型别名    typedef用于为现有类型创建一个新的名字,或称为类型别名,用来简化变量的定义。typedef在HAL库用得最多的就是定义结构体的类型别名和枚举类型了。    struct _GPIO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    };
    但是这样很繁琐,HAL库中有很多这样的结构体变量需要定义。这里我们可以为结体定义一个别名GPIO_TypeDef,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地方通过别名GPIO_TypeDef来定义结构体变量了,方法如下: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    } GPIO_TypeDef;    Typedef为结构体定义一个别名GPIO_TypeDef,这样我们可以通过GPIO_TypeDef来定义结构体变量:    GPIO_TypeDef gpiox;
    这里的GPIO_TypeDef就跟struct _GPIO是等同的作用了,但是GPIO_TypeDef使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A:
define是C语言中的预处理命令,它用于宏定义(定义的是常量),可以提高源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B:
位操作确实很常用,特别是在寄存器配置时,不过我感觉直接用库函数封装的方式更直观。

网友C:
使用 |= 设置寄存器位的时候要注意避免意外的误操作,不然有时候调半天才发现是清零没做好。

网友D:
#define 宏定义提高了代码可读性,但用多了也会让调试变得困难,个人更喜欢用 const。

网友E:
关于条件编译,开发中确实很常用,特别是在兼容不同硬件平台时很有帮助。

网友F:
HAL库里的条件编译部分确实多,自己封装函数时也会经常用到 #ifdef 来做配置区分。

网友G:
typedef 确实好用,为复杂结构体起别名能大大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网友H:
说到位操作,推荐用宏封装一些常用功能,比如 SET_BIT 和 CLEAR_BIT,提高代码复用性。

网友I:
个人感觉条件编译如果嵌套过多,代码可读性会下降,建议合理分块设计。

网友J:
uint16_t 加 U 后缀避免了很多类型警告,这个细节在编写驱动时特别重要。

网友K:
typedef struct 定义的方式确实简洁,尤其是在大项目中维护代码时显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