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HT11显示

楼主(2025-01-27):
11, HT, AMP, u8g2, pi, IO
1 DTH11温湿度传感器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

1.1.2 数据数字信号
总线为低电平,说明DHT11发送响应信号,DHT11发送响应信号后,再把总线拉高80us,准备发送数据,每一bit数据都以50us低电平时隙开始,高电平的长短定了数据位是0还是1。
数字0和数字1的表示,如下面图示:
  • 数字0:50us低电平开始后,26-28us的高电平表示0
  • 数字1:50us低电平开始后,70us的高电平表示1
如果读取响应信号为高电平,则DHT11没有响应,需要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正常。
当最后一bit数据传送完毕后,DHT11拉低总线50us,随后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1.1.3 温湿度数据格式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数据格式:
  • 8bit湿度整数数据
  • 8bit湿度小数数据
  • 8bit温度整数数据
  • 8bit温度小数数据
  • 8bit校验和
数据传送正确时校验和数据等于“ 8bit 湿度整数数据 +8bit 湿度小数数据+8bit温度整数数据 +8bit 温度小数数据 ”所得结果的末8位。1.2 硬件接线DHT11的数据读取只需要一根线,我使用的是PB8,另外,OLED用来显示温湿度的值,使用IIC通信,使用的是PB6和PB7。
2 程序编写
根据DHT11的数据读取协议,编写对应的数据读取函数。
2.1 DHT11复位和检测响应函数
首先是MCU向DHT11发送的起始信号,拉低20ms,再拉高30us。
u8 DHT11RstAndCheck(void){   u8 timer = 0;   __set_PRIMASK(1);          //关总中断   DHT11_OUT = 0;             //输出低电平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OUT = 1;             //输出高电平   delay_us(30);             //拉高20~40us   while (!DHT11_IN)          //等待总线拉低,DHT11会拉低40~80us作为响应信号   {       timer++;               //总线拉低时计数       delay_us(1);   }   if (timer>100 || timer<20) //判断响应时间   {       __set_PRIMASK(0);      //开总中断       return 0;   }   timer = 0;   while (DHT11_IN)           //等待DHT11释放总线,持续时间40~80us   {       timer++;               //总线拉高时计数       delay_us(1);   }   __set_PRIMASK(0);          //开总中断   if (timer>100 || timer<20) //检测响应信号之后的高电平   {       return 0;   }   return 1;}2.2 数据读取
MCU向DHT11发送起始信号后,就可以接收DHT11的数据返回了,一次读取湿度和温度即可。
/*读取一字节数据,返回值-读到的数据*/u8 DHT11ReadByte(void){   u8 i;   u8 byt = 0;   __set_PRIMASK(1);      //关总中断   for (i=0; i<8; i++)   {       while (DHT11_IN);  //等待低电平,数据位前都有50us低电平时隙        while (!DHT11_IN); //等待高电平,开始传输数据位        delay_us(40);       byt <<= 1;         //因高位在前,所以左移byt,最低位补0       if (DHT11_IN)      //将总线电平值读取到byt最低位中       {           byt |= 0x01;       }   }   __set_PRIMASK(0);      //开总中断   return byt;}/*读取一次数据,返回参数:Humi-湿度,Temp-温度;返回值: 0-成功,1-失败*/u8 DHT11ReadData(float *Humi, float *Temp){   s8 sta = 0;   u8 i;   u8 buf[5];   if (DHT11RstAndCheck())         //检测响应信号   {       for(i=0;i<5;i++)            //读取40位数据       {           buf=DHT11ReadByte(); //读取1字节数据       }       if(buf[0]+buf[1]+buf[2]+buf[3] == buf[4]) //校验成功       {           u8 H_inte = buf[0]; //湿度整数部分数据  u8 H_frac = buf[1]; //湿度小数部分数据           u8 T_inte = buf[2]; //温度整数部分数据  u8 T_frac = buf[3]; //温度小数部分数据   char tmp1[8], tmp2[8];  sprintf(tmp1, "%d.%d",H_inte,H_frac);  sscanf(tmp1, "%f", Humi);  sprintf(tmp2, "%d.%d",T_inte,T_frac);  sscanf(tmp2, "%f", Temp);       }       sta = 0;   }   else //响应失败返回-1   {       *Humi = 88; //响应失败返回-1       *Temp = 88; //响应失败返回-1       sta = 1;   }      return sta;    }2.3 初始化
使用DHT11之前,进行引脚的初始化和器件的初始化。
/*DHT11初始化函数*/u8 DHT11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GPIOC端口时钟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设置PC13输出高电平,(先设置引脚电平可以避免IO初始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毛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设置DHT11数据引脚->PC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输出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端口   return DHT11RstAndCheck();                          //返回DHT11状态}3 测试
在移植过U8g2库的hello_world例程上进行修改,在屏幕上显示温湿度。注意摄氏度单位的小圆圈,不知道怎么直接以符号的形式显示出来,我这里是单独画了一个小空心圆。
int main(void){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IIC_Init(); u8g2_t u8g2;u8g2Init(&u8g2);u8g2_SetFontMode(&u8g2, 1);u8g2_SetFont(&u8g2, u8g2_font_unifont_t_symbols);DHT11Init();float Temp = 0;float Humi = 0;char strTemp[32];char strHumi[32];while(1){ u8g2_FirstPage(&u8g2); do {  //draw(&u8g2);  DHT11ReadData(&Humi, &Temp);  sprintf(strTemp, "Temp: %.1f C", Temp);  sprintf(strHumi, "Humi: %.1f %%", Humi);   u8g2_ClearBuffer(&u8g2);  u8g2_DrawStr(&u8g2, 0, 30, strTemp);  u8g2_DrawCircle(&u8g2, 84, 22, 2, U8G2_DRAW_ALL);     u8g2_DrawStr(&u8g2, 0, 60, strHumi);  u8g2_SendBuffer(&u8g2);    delay_ms(3000); } while (u8g2_NextPage(&u8g2));   }}

网友A:
这一大坨,有啥用

网友B: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