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创建STM32F0工程

楼主(2025-01-28):
准备文件
  • CMSIS(即ARM Cortex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
  • STM32F0器件包
  • STM32F0标准外设库以上这三味原材料,我已经上传到码云开源项目当中,如有需要请自行下载。

第一步:新建文件夹
新建一个文件夹作为工程文件夹。比如STM32F030F4P6

第三步:添加内核相关文件到CMSIS目录
打开准备材料中的CMSIS文件夹,再进入到Include目录下,拷贝core_cm0core_cmFunccore_cmInstr这三个文件到CMSIS文件夹中。

第五步:添加STM32F0标准外设库相关的文件到CMSIS目录
打开准备材料中的STM32F0标准外设库中的相关文件目录。拷贝stm32f0xxsystem_stm32f0xxsystem_stm32f0xx文件到CMSIS文件夹中。或者另外创建一个新目录来存放STM32F0标准外设相关的一些文件,在这里我一并放在内核相关的目录中了。
路径1:STM32F0xx_StdPeriph_Lib_V1.5.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Include
路径2:STM32F0xx_StdPeriph_Lib_V1.5.0\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0xx\Source\Templates

第六步:用软件创建工程
1)打开keil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到指定的工程文件夹中,也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工程目录结构中。菜单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创建新工程。
2)在弹出的窗口中,设定工程放置的目录,即我们刚才创建的Project目录,并给工程取个名字。然后保存。

3)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微控制器所对于的芯片型号。在此之前,需要先导入器件包,否则弹出的窗口将没有对于的芯片型号供选择。导入器件包也很简单,把原材料中的STM32F0器件包解压后直接双击,它将会自动搜索keil软件的安装路径,并把器件包安装到该路径下。
点击Next将会开始安装。

此时回到刚才弹出的窗口,就有了STM32F0系列芯片的器件包了。
我们在STM32F0系列芯片中选择STM32F030F4这款芯片。点击OK。

4)此时会弹出一个窗口,里面有一些内核等相关的文件,我们可以选择添加到工程当中。这里我们不必理会,直接关闭窗口。
此时,我们创建工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在keil软件中工程窗口会出现工程目录。

5)在工程区设置工程目录。鼠标右键Target1选择Manage Project Items。在弹出的窗口中Groups列表中双击Source Group 1添加目录,点击第一个图标添加新目录。目录名最好和我们创建的工程目录名一致。

添加后工作区如图所示。Output和Project这两个目录可以不用添加。
6)然后加载文件到各个目录中。每个目录要加载的文件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工程目录下对于的文件夹中的文件。我们分别将它们加载到对应的目录中。右键CMSIS目录,选择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 'CMSIS',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CMSIS目录,并选中所以文件,最好点击Add加载文件。其他目录也一样的方法,Driver和User目录暂时未有文件,先不添加。

完成后工作区便有了所加载的文件了。
7)添加头文件路径。点击魔法棒图标。选中C/C++选项。

最好添加完长这样。

8)再选择Output选项。可以把Create HEX File选项选中,编译时就会生成HEX烧录文件。
点击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将编译输出目录更改为我们创建的Output目录。

到此,整个工程就基本上配置完毕,可以使用啦!我们先创建一个main.c文件来编译一下。把main.c文件保存并添加到User目录中。编译一下。

网友A:
详细的创建STM32F0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