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加DMA通讯

楼主(2025-01-29):
单片机模拟SPI通讯实在是太慢了!
耗时测试的方法:使用了个小软件,能在收到串口信息时输出当前时间(精确到ms),而单片机清屏开始前串口发送 “s”到电脑,结束时又发送“P”到电脑,对比两次时间的差距就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了。

这是普通的SPI写入清屏的耗时,一个320*240的循环,每次写入2个Byte,这次耗时38ms
而DMA加SPI写入数据的思路是,DMA传输512个Byte,等待传输结束,再次传输512个Byte,循环300次。

这次的运行耗时为25ms,由此可见DMA加SPI比单纯SPI发送快上不少,但具体原因我现在还不知道,如果谁有资料推荐的话在评论发一下链接,非常感谢。
SPI1的发送和接收都是挂DMA2上的,我开始感觉,一个DMA不同通道同时搬运数据会不会让清屏时间变长?那样的话一个DMA不就只能开启一个通道?最后又花些时间实现SPI1加DMA同时发送接收时,清屏时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总的来说,DMA搬运数据可能是STM32传输数据达到最快速度的必须的硬件了。

网友A:
单片机模拟SPI通讯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B(2025-03-12):
DMA加速SPI传输确实效果明显,尤其是像320x240这种大数据量的场景,省去了逐字节搬运的数据开销。

网友C:
你在DMA传输时检查过FIFO配置了吗?开启FIFO缓冲可能会进一步提升传输效率,减少突发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D:
DMA2本身带宽就大,SPI1加DMA同时收发数据其实不会有太大影响,毕竟DMA在硬件层面做了优化。

网友E:
SPI的时钟设置很关键,尝试提高时钟分频率,别忘了根据屏幕时序调整数据准备时间。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STM32F103,注意GPIO速度也要设置为50MHz模式,不然DMA效率再高也会受限。

网友G:
试试将DMA的传输块大小调整成更接近屏幕数据帧的整数倍,可能会进一步减少DMA中断次数,提高效率。

网友H:
DMA模式下,检查你的NSS(片选)信号的时序,SPI设备可能对片选的稳定性要求较高。

网友I:
如果你的屏幕支持,试着开启SPI双向数据线(双线全双工)模式,数据吞吐量会更快。

网友J:
另外注意中断处理时尽量简化逻辑,DMA完成回调函数里别做太多耗时操作,不然可能会拖慢整体速度。

网友K:
STM32官方的库函数有不少冗余代码,考虑自己编写更精简的SPI+DMA配置,性能可能会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