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使用USB虚拟串口

楼主(2025-01-29):
通常我们使用STM32进行串口通信会选择其硬件串口,但在某些情况下串口会不够用,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USB的虚拟串口,这样可以增加一个串口。
USB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设备,要想完全搞懂它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去使用它却相对简单。这里我们使用STM32CubeMX构建一个初始工程,然后实现将我们从电脑发下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发回电脑,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
USB需要配置两个地方,一个是Connectivity下勾选USB,在Mode下勾选Device,下面的参数保持默认即可。其他芯片类型的选项可能不同,选择有Device字样的就OK。

驱动安装好后,接下来看看如何实现数据的收发。
在usb_device.c文件下实现了USB设备的初始化,只需要调用它就完成了所有的USB初始化工作。

这里可以看到接收用了static关键字,说明它只能在本文件中使用,不可以外部调用。发送我们可以直接调用。这里先介绍发送吧。
发送
如果是发送原始数据,可以直接将数据打包成数组,然后调用函数发送即可。但通常我们用串口打log,所以这里可以构造一个printf函数。

使用虚拟串口波特率不起作用,任何波特率都可以用。
在main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个USB_Status_Init()函数,这个函数用来复位USB口。如果没有这个函数,每次下载完程序后需要重新插拔usb线电脑才能识别到,有了它就可以不用拔插线了。
原理也很简单,就是让USB的两个Pin都是低电平持续几个毫秒即可。

网友A:
USB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设备,要想完全搞懂它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网友B:
在下载新程序到STM32后,有时需要重新插拔USB才能识别到新的虚拟串口设备。这可以通过在代码中添加USB重新枚举函数来解决,如将USB DP引脚拉低一段时间后释放。

网友C:
USB 通信会涉及到各种中断,如 USB 接收中断、发送完成中断等。要合理编写中断处理函数,保证数据的正确接收和发送,避免出现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D:
USB虚拟串口一次最多接收64字节,如果数据量较大,可能会连续调用多次接收函数。

网友E:
使用USBD_CDC_Transmit或类似函数发送数据,使用USBD_CDC_Receive或中断回调函数接收数据。

网友F:
由于USB虚拟串口通信可能会涉及到较多的数据处理和传输,因此需要合理设置堆栈大小,以防止堆栈溢出。

网友G:
注意USB DP引脚需要上拉1.5K欧的电阻,以便电脑能检测到USB设备。

网友H:
USB 通信容易受到电磁干扰,所以要做好 PCB 布线。USB 数据线要尽量短且等长,避免与高速信号或大电流线路平行走线,必要时可使用屏蔽线。

楼主:
合理分配各端点的缓冲区,避免缓冲区描述表被覆盖,确保USB通信正常运行

网友I: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可以提高通信速度和稳定性。

楼主:
USB时钟通常需要配置为48MHz,这是USB通信的标准时钟频率。

网友J:
注意USB CDC库函数的调用和USB状态的异常处理

网友K:
USB信号是高速数字信号,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PCB布线的合理性,尽量缩短USB走线的长度,减少过孔的使用,以降低信号的反射和干扰。

网友L:
合理处理错误和中断,优化代码以提升效率

网友J:
USB驱动程序与硬件平台兼容,避免因驱动问题导致的通信异常。

网友M:
在调试过程中,注意观察USB通信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网友N:
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防止数据溢出

网友O:
个是Connectivity下勾选USB,在Mode下勾选Device,下面的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网友P:
虚拟串口的波特率设置实际上不起作用,任何波特率都可以使用。因此,在通信时不需要关注波特率的设置

网友Q:
注意处理数据缓冲区的大小和传输长度,避免数据溢出或传输不完整。

网友R:
USB 接口的供电需要稳定,波动的电源会影响 USB 通信的稳定性。可在 USB 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比如一个 10μF 的电解电容和一个 0.1μF 的陶瓷电容并联,以滤除电源中的高频和低频噪声。

网友F:
在配置USB模块时,应选择CDC设备模式,正确设置接口和引脚,以支持USB虚拟串口功能

网友S:
在STM32CubeMX等工具中正确配置USB设备模式,选择全速(Full Speed)或高速(High Speed,如果支持)模式,并启用虚拟串口(CDC)功能。

网友Q:
要确保 USB 接口电路的连接正确,包括 D+、D - 数据线的连接。D + 和 D - 线上一般需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例如在使用全速 USB 时,D + 线上接一个 1.5KΩ 的上拉电阻到 3.3V,使主机能正确识别设备。

网友T:
特别是在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时,可能需要更大的堆栈空间来存储相关的变量和缓冲区。如果堆栈设置过小,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异常或崩溃。

网友U:
USB 通信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需要确保 USB 时钟源(如 PLL)的配置正确,以提供稳定的 48MHz 时钟信号。

网友V:
主机能正确识别 STM32 为虚拟串口设备。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新的串口设备出现,若无法识别,要检查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

网友M:
在电脑上使用虚拟串口时,需要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对于STM32的USB虚拟串口,通常需要安装ST官方提供的VCP(Virtual COM Port)驱动程序。

网友W:
在使用STM32的USB虚拟串口功能时,通常会使用到相关的库函数。要确保对这些库函数的理解和使用方法正确无误,特别是初始化函数、数据传输函数等。

网友X:
先插USB再打开程序,停用时先关闭串口再拔USB,避免驱动导致的问题

网友P:
按照驱动程序的安装说明进行正确安装,确保驱动程序能够正确地识别STM32设备并与之建立通信。在安装过程中,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或进行一些额外的配置。安装完成后,建议重启电脑,以使驱动程序生效。

网友Y:
虽然USB虚拟串口本身没有波特率的概念,但如果在STM32中将接收到的USB数据转发到另一个串口(如USART)时,需要设置该串口的波特率。
虚拟串口的波特率设置通常在USBD_CDC_Control函数中处理,当接收到设置波特率的命令时,更新相应串口的配置。

网友Z:
检查晶振配置是否正确,USB引脚是否连接正确,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网友AA:
STM32的USB模块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在连接USB设备时,要确保开发板的电源能够满足USB设备的功耗需求,避免因电源不足导致通信不稳定或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B:
虽然 USB 虚拟串口理论上传输速率较高,但实际应用中要考虑 STM32 的处理能力和主机的响应速度,合理设置数据传输速率,避免出现数据积压或丢失的情况。

网友AC:
一般来说,需要将STM32的PA11、PA12引脚连接到USB座的DP、DM引脚上,并且PA12(DP线)通常需要用1.5K电阻上拉至3.3V,以实现正确的USB设备识别。如果引脚连接错误,可能导致设备无法被电脑识别或通信异常。

网友AD:
是否会出现数据丢失、通信中断等问题

网友W:
USB通信通常涉及到中断处理,如接收中断、发送完成中断等。需要正确地配置和处理这些中断,以确保数据的及时收发和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AE:
USB虚拟串口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自动处理一些数据格式问题,但在特定的应用中,可能仍需要对数据进行手动处理和解析,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网友AF:
在生成的代码中,找到usbd_cdc_if.c文件,里面包含了USB虚拟串口的收发函数,如CDC_Receive_FS和CDC_Transmit_FS。

网友AG:
可以通过控制寄存器使USB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并在需要时通过数据传输或特定中断唤醒。

网友AH:
在实现数据收发时,需要注意缓冲区的大小和数据传输的完整性。

网友AI:
每次下载完程序后,可能需要重新枚举USB设备才能识别虚拟串口。可以通过在程序中添加USB复位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将USB的DP(PA12)引脚拉低一段时间后恢复,以触发重新枚举

网友AJ:
在STM32中使用USB虚拟串口时,需要注意合理配置USB模块、优化缓冲区管理、正确配置时钟和GPIO、处理错误和异常等

网友AK:
正确处理错误和中断,优化代码以提高效率

网友AL:
选择正确的缓冲区大小以防止数据溢出

网友AM:
会不会出现数据丢失,通讯中断等问题?

网友AN:
STM32通过配置USB模块可实现虚拟串口通信,需编写驱动程序处理数据读写及传输控制,实现便捷通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