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上电启动过程

楼主(2025-01-29):
1、先说启动文件
    我们正常在操作一款单片机的时候,都是从main函数开始进行编程的,但是单片机上电是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main函数之前单片机最先执行的是硬件设置SP、PC然后是“启动文件”,一般主要是项目文件里面的startup_xxxxx.s文件。    其实不光STM32系列单片机是这样,我们接触的NXP的微控制器、TI的MSP430以及51单片机等等其实都是有上述的启动文件的。启动文件负责的就是从单片机复位开始到main函数之前这段时间所需要进行的工作。我们一般很少接触启动文件的主要原因是开发环境往往给开发者自动的提供了这个启动文件,不需要我们再去操心,直接从main函数开始进行设计就可以了。

2、STM32三种启动方式    接触过STM32系列单片机的朋友应该知道STM32有三种启动模式,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0和BOOT1的引脚电平状态,来选择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STM32上电复位以后,代码区都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三种启动模式只是将各自存储空间的地址映射到0x00000000中。
    1)从Flash启动,将Flash地址0x08000000映射到0x00000000,这样启动以后就相当于从0x08000000开始的,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模式;
    2)从SRAM启动,将SRAM地址0x20000000映射到0x00000000,这样启动以后就相当于从0x20000000开始的,用于调试,笔者基本没用过;
    3)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可以看上篇文章里的内存映射图,System memory),将系统存储器地址0x1FFFF000映射到0x00000000,这样启动以后就相当于从0x1FFFF000开始执行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系统存储器里面存储的其实是STM32自带的Bootloader代码,这其实是一个官方的IAP,它提供了可以通过UART1接口将用户的代码下载到Flash中的功能,下载完以后再切换到从Flash中启动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打个比方这个官方的Bootloader就相当于我们玩路由器时的“不死breed”。笔者之前在调STM32低功耗的时候将下载口给复用了其他功能导致“变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恢复的。
启动模式
3、切回正题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从用户的Flash启动STM32,从上电到main函数之间的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
    1)第一步是硬件设置SP、PC
    我们参考《Cortex-M3权威指南》向量表章节表7.6,如下图所示:
上电后的向量表
    前两段地址主要是用来指定SP和PC的初值,上一节我们已经知道了映射关系,所以这时已自动从0x08000000位置处读取数据赋值给了栈指针SP,从0x08000004位置处读取数据赋值给了PC。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复位向量初始值并不是固定的,可以通过一个叫“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来修改定位。
向量表偏移寄存器
    下图是我们那个开源OLED时钟项目的HEX文件,用J-Flash打开就可以看到设置完的SP=0x20005B88,PC=0x0800282D。
J-Flash
2)第二步是设置系统时钟    我们接着来追踪系统的运行轨迹,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PC的地址为0x0800282D,但是这没有遵循4字节对齐,我们将其对齐为0x0800282C,这时我们打开项目文件里面的.map文件,找到这个地址,如下图示:
.map文件
    我们发现来到了第一节说的startup_xxxxx.s文件,我们打开startup文件找到:
startup文件
    我们发现运行到了SystemInit,C的世界我们就不陌生了,在项目文件的system_stm32f10x.c里面可以找到SystemInit函数,也就是初始化系统时钟了。    3)第三步是___main    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以为已经到了main函数了,其实不是这样的。___main和main是不一样的,我们寻找这个___main会发现找不到,startup文件里面没有,map文件里面也没有。其实它是在MDK自带的库里面了,主要的功能是软件设置SP、加载.data\.bss并初始化栈区。由于需要在线跟踪才能看到,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列出来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4)最后来到C的世界
    在执行到___main的最后就跳转到了C文件的main函数了。    最后用一张图来整体看一下流程:
流程图

网友A:
单片机上电是从系统函数进行执行的

网友B:
STM32单片机的上电启动过程包括确定启动模式、初始化堆栈指针和程序计数器、执行复位处理函数、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初始化数据段和BSS段,最后跳转到main函数

网友C:
初始化堆栈指针(SP)和程序计数器(PC)

网友D:
系统运行轨迹指向SystemInit函数,该函数位于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
SystemInit函数负责初始化系统时钟,设置系统的工作频率。

网友E:
如果选择了从系统存储器启动,STM32会从地址0x1FFF F000开始执行代码。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芯片出厂时在这个区域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也就是通常说的ISP程序。这个区域的内容在芯片出厂后没有人能够修改或擦除,即它是一个ROM区。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一般用于串口下载程序等特定用途。

网友F:
如果应用程序代码不在默认的0x00000000地址处,则需要在启动代码中重定位向量表到应用程序代码的起始地址。

网友G:
当STM32单片机上电后,硬件会自动设置堆栈指针(SP)和程序计数器(PC)。
堆栈指针通常初始化为一个预设值,而程序计数器则指向复位向量表的起始地址,通常是0x08000004。

网友H:
启动文件中包含一些汇编指令,用于进一步的硬件初始化工作。这些指令可能会对一些特殊的寄存器进行配置,或者执行一些与硬件相关的低级操作,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环境被正确设置。

网友I:
在SystemInit函数执行完毕后,系统跳转到___main函数。
___main函数主要负责软件设置SP、加载.data和.bss段并初始化栈区。
在___main函数的最后,系统跳转到用户编写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

网友I:
STM32单片机上电或复位后,会根据BOOT0和BOOT1引脚的电平状态确定启动模式

网友J:
STM32的上电启动过程,没有看到流程图

网友K:
在启动文件中,会有专门的函数来配置系统时钟,比如SystemInit函数。它会对时钟源、倍频系数等进行设置,为后续的系统运行提供合适的时钟频率。不同的STM32型号和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的时钟配置。

网友L:
系统复位后,硬件会自动对齐到0x08000144地址,执行SystemInit函数来初始化系统时钟

网友M:
STM32有三种启动模式,即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这是最常用的模式)、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和从内置SRAM启动。启动模式的选择由BOOT0和BOOT1引脚的电平状态决定。在上电或复位时,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以确定启动模式。

网友N:
复位后,堆栈指针(SP)被设置为复位向量后的值,这通常是在系统内存的末端。

网友O:
启动文件执行完成后,会跳转到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部分,通常是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这是用户编写的主要程序入口,程序从此开始执行用户自定义的功能。

网友P:
在主函数中,应用程序通常会进行进一步的初始化,然后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处理应用程序的逻辑。

网友Q:
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确保异常和中断能够正确响应。

网友R:
当STM32单片机上电后,硬件会自动设置堆栈指针(SP)和程序计数器(PC)。堆栈指针通常初始化为一个预设值,而程序计数器则指向复位向量表的起始地址,通常是0x08000004

网友S:
系统上电或复位后,代码区始终从0x00000000地址开始执行。首先会将存储空间的地址映射到0x00000000中,然后CPU从该地址读取32位长度的值并赋值给栈指针SP,接着从0x00000004地址读取32位长度的值复制给程序计数器PC,程序将从PC指针内容处开始执行。例如,对于常见的STM32F1系列芯片,上电后可能从0x08000000地址开始映射,此时SP会被设置为某个初始值,PC会被设置为0x08000004等地址处的值。

网友T:
向量表位置
向量表是 STM32 启动的关键数据结构,它存储在内存的起始地址。对于 STM32 不同的型号,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可能有所不同,但通常位于地址 0x00000000 或 0x08000000。
读取堆栈指针(SP)初始值
上电后,STM32 首先从向量表的第一个位置(地址 0x00000000 或 0x08000000)读取堆栈指针(SP)的初始值。这个值会被加载到主堆栈指针(MSP)寄存器中,用于初始化堆栈。堆栈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用于保存局部变量、函数调用的返回地址等信息。
读取程序计数器(PC)初始值
接着,STM32 从向量表的第二个位置读取程序计数器(PC)的初始值。这个值指向复位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程序将从这个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U:
复位处理函数首先会对系统时钟进行初始化。系统时钟是 STM32 正常运行的基础,它为各个外设和内核提供时钟信号。初始化过程包括选择时钟源(如内部 RC 振荡器、外部晶振)、配置 PLL(锁相环)以提高时钟频率等操作,确保系统时钟达到预期的频率。

网友I:
Cortex-M3内核规定,起始地址必须存放堆顶指针,而第二个地址则必须存放复位中断入口向量地址。
复位后,Cortex-M3内核会自动从起始地址的下一个32位空间取出复位中断入口向量,跳转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V:
执行启动文件:
启动文件(如startup_stm32xx.s)在STM32的启动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它负责初始化堆栈指针、程序计数器、加载数据段和初始化未初始化的数据段,并最终跳转到main函数。
启动文件还包含中断向量表,确保系统能够正确响应中断。
加载.data和.bss段:
程序会加载已初始化的数据段(.data)和未初始化的数据段(.bss)。
这些数据段通常从Flash加载到SRAM中,并进行初始化。
系统时钟初始化:
系统复位后,硬件会自动对齐到特定地址(如0x08000144),执行SystemInit函数来初始化系统时钟。
跳转到main函数:
完成上述步骤后,程序会跳转到main函数,开始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网友:
程序跳转到main()函数,开始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网友W:
STM32的上电启动过程是一个由硬件初始化、软件初始化和具体流程组成的复杂过程。

网友X:
当给 STM32 上电或者按下复位按键时,芯片会进入复位状态。复位电路会拉低复位引脚(NRST)的电平,使得芯片内部的各个寄存器和电路回到初始状态。这个阶段会清除之前可能存在的不稳定状态,为后续的启动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