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开发板支持 micropython

楼主(2025-01-30):
添加自己开发板的配置文件
1、查原理图找到晶振频率
注意:有些开发板上有两个晶振,要选为 STM32 提供系统时钟的晶振。
上图为 STM32 提供系统时钟的晶振频率是 8MHz。
2、复制一份与自己开发板硬件配置相似的板的文件夹,重命名一下。

网友A:
micropython如何移植?

网友B(2025-03-04):
MicroPython具有交互式REPLShell,可以用于实时测试和调试代码,方便开发者在硬件上直接执行Python代码并快速查看结果。

网友C:
MicroPython的内核非常小巧,经过优化,在保持Python易用性的前提下大幅减少了内存占用和执行时间,适用于内存和存储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D:
MicroPython的采用标准Python 3语法,让开发人员能够直接应用他们在Python开发中积累的知识,降低了学习成本和使用难度。

网友E:
MicroPython支持多种硬件平台,包括但不限于STM32系列单片机、ESP8266/ESP32 Wi-Fi模块、Raspberry Pi Pico等常见的微控制器和开发板

网友F:
这个方法确实好用,我之前也是这样移植的,不过有些开发板的外设不太一样,可能还需要改动其他配置。

网友G:
我用的是 12MHz 的晶振,这种情况下 clock 配置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H:
复制相似的板子配置确实省事儿,但有些引脚定义还是得手动检查一遍,免得踩坑。

网友I:
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 STM32F1 系列的开发板吗?还是说某些型号会有额外的设置?

网友J:
还有哪些关键配置文件需要修改,除了晶振和引脚?

网友K:
我之前也尝试过移植 micropython,但遇到了 flash 分区的问题,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L:
这个方法可以用于 STM32F4 系列吗?思路是不是类似的?

网友M:
复制已有的板子配置确实快,但有没有更系统的方法来创建适配文件?

网友N:
这种方式移植后,USB 串口调试能正常用吗?需要额外配置吗?

网友O:
期待后续教程,特别是关于如何修改和优化 micropython 配置的部分!

网友P:
MicroPython支持标准库子集:包含Python标准库的子集,以适应资源受限的环境,同时也可以安装第三方扩展包来增强功能。

网友Q:
MicroPython语法简单直观,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编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