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 9271 的ADC设置

楼主(2025-01-26):
1、SH79F 9271 内部集成 1 2 bit 分辨率 ADC ADC 参考电压为 内部 V DD 提供。 ADC 采
样转换 时间 参数控制位 Na 可由寄存器 A DT1 中的 TADC[ 2 : 设置为 1 X T sys 2 X
T sys 3 X T sys 4 X T sys 5 X T sys 6 X T sys 7 X T sys 8 X T sys 。 注意 A DT 1 寄存
器中的 bit 5 3 ,复位初始值为 0 ,且不能设置为 1 。
Na
在不同时钟下有最小值要求,如下所示:(推荐按最小值配置即可)

2 完成一次 A/D 转换需要的时间分为 2 部分:
采样时间 可由寄存器 A DT 2 中的 TS[3:0] 设置,最低 16 个 N a ,最高 136 个 Na
转换时间 :转换时间 12 X T sys 58 X N a
全部 转换时间 全部转换时间 12 X T sys 58 X N a 采样时间
3 外部仿真输入信号必须保证在采样期间固定,而在转换期间输入信号发生变化不会
影响到最终 A/D 转换结果。
4 为了保证 Touch Key 和 ADC 的稳定性, ADC 采样频率需要保证在 300 次 /100ms
以内。 如果没有 Touch Key 应用, ADC 的采样频率不受限制 。

网友A:
什么时候MCU内部能集成16位ADC就好了。

网友B:
该芯片集成了14通道的ADC,能够同时对多个模拟信号进行采集和转换

网友C:
它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4096个不同的数字值,具有较高的转换精度,能够满足多种应用场景下对模拟信号数字化的需求

网友D:
具备采样保持电路,能够在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时保持信号的稳定性,确保转换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E:
支持单次转换和连续转换两种模式。在单次转换模式下,用户可以启动一次ADC转换,获取一个通道的模拟信号转换结果;而在连续转换模式下,芯片可以自动地对选定的通道或所有通道进行连续的ADC转换,并将转换结果存储在相应的寄存器中,适用于需要实时监测模拟信号变化的应用

网友F:
当ADC转换完成时,可以产生中断信号,通知CPU或其他处理单元来读取转换结果,方便用户及时获取数据并进行处理。

网友G:
SH79F9271的ADC是一款功能强大、性能稳定的模数转换器,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下的模拟信号采集和处理需求。

网友H:
ADC 采样频率需要保证在 300 次 /100ms

网友I(2025-02-27):
ADC 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分为两个部分: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

网友J:
内部不是直接由VDD提供,而是VDD给内部LDO供电,LDO输出作为ADC参考电压。

网友K:
ADC 的工作原理及配置方式可以对系统性能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理解其时序、采样和转换时间的细节非常重要。

网友L:
不知道中颖的ADC效果咋样,精度怎么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中颖的ADC效果咋样,精度怎么样?

中颖的mcu精度还是可以的表类应用还不错

网友M:
非常简单教学资料

网友N(2025-05-25):
不同时钟下采样时间有最小值要求,建议按推荐最小值配置即可,确保转换稳定准确。

网友O:
采样时间是指ADC稳定输入电压所需时间,转换时间是指ADC完成电压到数字转换所需时间。

网友P:
关于SH79F 9271的ADC设置,我理解的是ADC参考电压是内部VDD提供的,采样转换时间可以通过寄存器A DT1中的TADC[2:0]来设置。这个设置很关键,因为它决定了采样时间的长度。

网友Q:
ADC可以和DMA配合使用

网友R:
内部电压不是直接用VDD,而是VDD先给内部低功耗稳压器供电,LDI输出的电压被用作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S:
完成一次 A/D 转换需要分为 2 部分,都比较简单设置

网友T(2025-06-27):
SH79F9271 的 ADC 设置需:1. 配置引脚为 ADC 功能,通过 PnM0/PnM1 寄存器;2. 电源控制寄存器打开 ADC 电源;3. ADC 控制寄存器设转换模式(单次 / 连续)、通道、时钟;4. 启动转换,查询标志位或用中断获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