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ARM Cortex-M0处理器的启动文件解析

楼主(2025-01-26):
;******************** (C) COPYRIGHT   Metanergy ********************
;* File Name          : KEIL_Startup_myg0002.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Description        : myg0002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Branches to __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0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0                              ; Reserved
                DCD     EXTI1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1 interrupt(AWU_WKP)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 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DCD     EXTI5_IRQHandler               ; EXTI Line 5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interrupt
                DCD     ADC1_IRQHandler                ; ADC1 interrupt(combined with EXTI line 8)
                DCD     TIM1_UP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0                              ; Reserved
                DCD     TIM6_IRQHandler                ; TIM6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EXTI6_IRQHandler               ; EXTI Line 6
                DCD     EXTI7_IRQHandler               ; EXTI Line 7
                DCD     I2C1_IRQHandler                ; I2C1(combined with EXTI line 10)
                DCD     0                              ; Reserved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0                              ; Reserved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combined with EXTI line 9)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outine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UP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EXTI11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EXTI5_IRQHandler
TIM1_BRK_IRQHandler
ADC1_IRQHandler
TIM1_UP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6_IRQHandler
EXTI6_IRQHandler
EXTI7_IRQHandler
I2C1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 (C) COPYRIGHT Metanergy *****END OF FILE*****

这段代码是一个汇编语言脚本,用于ARM Cortex-M0处理器的启动文件,通常与Keil MDK工具链一起使用。以下是对代码的解释:

汇编语言脚本解释

1. 栈和堆配置:
    `Stack_Size` 和 `Heap_Size` 分别定义了栈和堆的大小。
    `STACK` 和 `HEAP` 区域被定义为未初始化的内存区域,分别用于栈和堆。

2. **向量表**:
    向量表是处理器复位后执行的第一段代码,它包含了指向各种异常和中断处理程序的指针。
   `__Vectors` 是向量表的开始,`__Vectors_End` 是结束,`__Vectors_Size` 是向量表的大小。
   向量表中包含了复位处理程序(`Reset_Handler`)、各种异常处理程序(如`NMI_Handler`, `HardFault_Handler`等)以及外部中断处理程序的地址。

3. 复位处理程序:
    `Reset_Handler` 是处理器复位后执行的第一个函数。
    它首先调用`SystemInit`函数进行系统初始化,然后跳转到C库的`__main`函数,最终调用`main()`函数。

4. 默认异常处理程序:
   - 对于未定义的中断和异常,使用默认处理程序,这些处理程序通常只是进入无限循环。

5. 用户栈和堆初始化:
    如果定义了`__MICROLIB`,则导出栈和堆的初始地址。
    否则,定义`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用于初始化用户的栈和堆。

注意事项

这个启动文件是为特定的处理器和工具链设计的,不应随意修改,除非你了解你在做什么。
如果你需要添加自定义的中断处理程序,你应该在向量表中相应的位置添加或替换处理程序的地址。
栈和堆的大小应该根据你的应用程序的需求进行调整。

这段代码是嵌入式系统编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确保了处理器复位后能够正确地初始化系统并开始执行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