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在高精度ADC信号采集中的误差控制理解分享

楼主(2025-01-26):
已经对MCU在高精度ADC信号采集中的误差控制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包括常见的误差来源、有效的补偿方法以及ADC数据处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化策略。

一、常见的误差来源梳理
温漂,温度变化导致ADC内部电路性能变化,包括基准电压源的不稳定和转换器的线性度下降。
电源噪声,电源的不稳定或高频噪声直接影响ADC的参考电压,引起采集电压的波动。
模拟输入信号噪声,电气设备产生的噪声在采样时间内导致ADC转换误差。

在源和引脚之间的模拟信号源的阻抗或串联电阻(RAIN),可能会因为流入引脚的电流而导致其上的电压降。通过电阻为RADC的开关控制内部采样电容(CADC)的充电。添加了源电阻(RADC)后,保持电容充满电所需的时间延长。

ADC自身误差,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微分线性误差、积分线性误差、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

I/O引脚串扰和PCB布线问题,I/O之间的电容耦合和不良的PCB布线引入额外的噪声和误差。

二、有效的补偿方法补充
温度补偿,除了选择具有温度补偿功能的ADC或基准电压源,还可以考虑使用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温度变化,并通过软件算法动态调整ADC的校准参数。
对于高精度应用,可以采用恒温箱或热敏电阻等硬件措施来稳定ADC的工作温度。
电源噪声抑制,在电源引脚附近加入去耦电容时,应注意电容的选型和布局,以确保最佳的滤波效果。
对于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应用,可以考虑使用线性稳压器LDO来进一步降低电源噪声。
噪声消除与滤波,在模拟输入端添加外部RC滤波器时,应根据信号频率和噪声特性选择合适的电阻和电容值。
在MCU内部使用数字滤波器时,应注意滤波器的类型、阶数和截止频率的选择,以平衡滤波效果和实时性。
ADC校准,使用MCU ADC自校准功能时,应确保校准过程中的基准电压稳定且内部电路已充分预热。
对于非线性误差的校正,除了采用分段校正法外,还可以考虑使用更复杂的非线性校正算法多项式拟合、神经网络等来提高校正精度。

三、ADC数据处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化策略补充
选择合适的采样率和分辨率,在满足系统需求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采样率和分辨率以减少数据量和处理时间。
对于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应用,可以考虑使用过采样和平均滤波等技术来提高测量精度。
优化PCB布局与布线,在PCB布局时,应尽量将ADC及其相关电路放置在远离高频信号源和噪声源的位置。
布线时,应注意保持模拟信号线的短而直,并避免与数字信号线平行或交叉以减少干扰。
确保良好的接地处理,接地时,应注意避免形成环路或接地不良的情况,并确保所有接地端都连接到同一个地平面以减少噪声。
对于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应用,可以考虑使用单点接地或分层接地等技术来进一步降低接地噪声。
软件算法校正,在采用软件算法对ADC输出进行校正时,应注意算法的稳定性和实时性,并确保算法能够准确反映ADC的实际性能。
对于复杂的非线性校正问题,可以考虑使用机器学习等技术来构建更精确的校正模型。
监控与报警机制,在MCU内部使用看门狗定时器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时,应确保看门狗定时器的触发条件和复位逻辑正确无误。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触发报警机制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重启系统、记录错误信息、切换备用ADC等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A:
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时,由于量化过程的本质,会产生一定的量化误差。

网友B:
应用机器学习或其他智能算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以提高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网友C:
电源噪声会影响ADC的供电稳定性,从而影响转换精度。可以通过在电源引脚上添加去耦电容和使用稳定的电源来减小电源噪声。

网友D:
使用低噪声的模拟电路设计,增加滤波器来减少噪声。

网友E:
模拟输入信号上的高频噪声会影响ADC的采样精度。可以通过添加外部RC滤波器来消除高频噪声。

网友:
通过对ADC进行校准,可以减少或消除系统误差。校准可以是工厂预校准,也可以是在系统运行时进行。

网友F:
通过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可以减小随机误差。这种方法可以显著提高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G:
当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时,必须考虑温度漂移、电压噪声和长期稳定性。选择高质量的参考电压源可以减小这些误差。

网友H:
电源不稳定会导致ADC的基准电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转换精度。

网友I:
参考电压上的任何噪声都会导致转换后数字值的变化。可以通过使用低噪声稳压器和在参考电压引脚处加入滤波电容来减小噪声。

网友J:
可以加入校准算法修正固有电路设计等带来的误差

网友K:
使用软件滤波算法(如加权平均、卡尔曼滤波等)可以进一步减小噪声,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L:
总未调整误差是记录到的任何输入电压的理想预期值与从ADC获得的实际值之间的最大偏离。可以通过校准和选择高质量的ADC芯片来减小。

网友M:
量化误差是由于ADC的有限分辨率导致的,它是不可消除的,但可以最小化。

网友N:
采样时钟的抖动会导致采样点不稳定,从而引入误差。

网友O:
偏移误差是第一次实际转换和第一次理想转换之间的偏离。可以通过ADC自校准功能或通过微控制器固件补偿偏移误差。

网友P:
温度变化会影响ADC的精度,特别是对于没有温度补偿的ADC。

网友Q:
利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如数字滤波、去噪算法等,进一步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R:
使用校准技术,如两点校准或多点校准,来校正ADC的非线性特性。

网友S:
使用模拟或数字滤波器来减少噪声的影响,提高信号的纯净度。

网友T:
在电源引脚附近合理地加入去耦电容,并且要注意电容的选型和布局,以确保最佳的滤波效果。

网友U:
I/O之间的电容耦合以及不良的PCB布线会引入额外的噪声和误差。

网友V:
温度变化会导致ADC内部电路性能改变,如基准电压源不稳定、转换器线性度下降等。

网友W:
利用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温度变化,通过软件算法动态调整ADC的校准参数。对于高精度应用,还可采取恒温箱或热敏电阻等硬件措施来稳定ADC的工作温度。

网友X:
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会产生微分线性误差、积分线性误差、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等。

网友Q:
通过软件校准来修正ADC的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可以在已知输入电压下进行多次采样,计算出偏移量和增益系数,并在运行时对采样结果进行修正。

网友Y:
电源的不稳定或高频噪声会直接影响ADC的参考电压,进而引起采集电压的波动。

网友Z:
ADC误差包括自身固有误差,温漂,外部电路设计等。

网友AA:
使用较低的采样速率进行多次读取,可以减少噪声对ADC输出的影响,同时平衡采样精度和采样速度。

网友AB:
良好的屏蔽和接地实践可以减少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AC:
温度的变化会影响ADC的内部电路,包括基准电压源和转换器的线性度。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补偿:

完整描述偏移和增益漂移特性,并在存储器中提供查询表,以便根据温度变化修正测量值。
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和ADC看门狗,在温度变化达到给定值时重新校准ADC。

网友AD:
可以添加校准算法来校正由固有电路设计引起的误差

网友AE:
随机误差可以通过多次采样和求平均值来减少。这种方法可以显著提高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AF:
量化误差由ADC的有限分辨率引起,这是无法解决的,但可以最小化。

网友AG:
温度变化会影响ADC的精度,尤其是没有温度补偿的ADC。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时,由于量化过程的本质,会产生一定的量化误差。 ...

是不是ADC的位数越高,量化误差越小呢?

网友AI:
使用低噪声模拟电路设计,并添加滤波器来降低噪声。

网友AJ:
参考电压的波动会直接影响ADC的转换精度。可以通过使用低噪声的参考电压源和在参考电压引脚上添加去耦电容来减小噪声。

网友AK:
在电源引脚附近合理增加去耦电容,注意电容的选择和布局,保证最佳滤波效果。

网友AL:
通过对多次采样结果进行平均处理,可以减小噪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E:
电磁干扰(EMI)和射频干扰(RFI)可能会影响ADC的输入信号,引入噪声。

网友AM:
使用高质量的稳压器或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来确保ADC的基准电压稳定。

网友AN:
将模拟和数字布局分开,以减少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在PCB布线时,应尽量避免长距离信号线,特别是在高噪声环境中,走线应尽量短且远离噪声源。

网友AO:
为获得最高ADC转换精度,ADC动态范围必须与待转换信号的最大幅度相匹配。可以通过调整参考电压或使用放大器来匹配动态范围。

网友AP:
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会出现差分线性误差、积分线性误差、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AQ:
温度变化会导致ADC内部电路的性能发生变化,例如基准电压源不稳定和转换器线性度降低。

网友AR:
ADC误差包括固有误差、温度漂移、外部电路设计等。

网友AS:
对多次读取使用较低的采样速率可以降低噪声对ADC输出的影响,同时平衡采样精度和采样速度。

网友AT(2025-02-28):
在高精度ADC信号采集中,MCU的误差控制涉及从硬件选择、信号调理、时钟同步到软件算法的优化等多个方面。

网友AT:
量化误差是由于模拟信号被离散化而导致的误差。

网友AT:
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时,模拟信号的细微变化可能无法被完全捕捉,从而产生量化误差。

网友AU:
电路中的电容耦合和不良的PCB布线可能会导致噪声

网友AI:
电源不稳定会让ADC基准电压波动,进而影响模拟到数字的转换精确度

网友AV:
为了修正因电路设计本身产生的误差,我们可以采用校准算法进行校正

网友AE:
可以通过加入校准算法来修正电路设计中的误差,提高电路性能。

网友AF:
ADC误差包括内部误差、温度影响和外部电路设计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ADC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W:
在电路板上放电源引脚附近的去耦电容很重要。

网友AG:
温度变化对ADC的精度影响很大,特别是那些没有温度补偿的ADC。

网友AX:
校准ADC就像给尺子量个标准,让测量更准确,运行中就能做。

网友AY:
多次采样平均能降低噪声,提升测量准确度。

网友AZ:
多次低速采样像拼图,噪声干扰少,精度和速度两不误。

网友BA:
这些误差是电路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分别指输出随输入线性变化的偏差、累积偏差、初始值偏差和放大倍数偏差。

网友AP:
选高品质元件,加滤波电路,降低噪声干扰。

网友BB:
温度变化会导致参考电压的不稳定

网友BC(2025-03-31):
对于高速 ADC,采样时间过长可能导致高频噪声对采样值的影响增加

网友BD:
在电源脚旁放个电容,选对电容位置也对效果很重要。

网友BE:
微分误差反映输入变化的速度,积分误差与输入变化的总和有关,偏移误差是静态误差,增益误差影响系统放大倍数。

网友BF:
温漂对ADC采集影响挺大的,那实际应用中,温度补偿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BG:
非线性误差校正用多项式拟合和神经网络,那具体怎么选择呢

网友AK:
多次采样取平均,就像用多个小数点拼出大数,误差自然小

网友BH:
如果直接使用DMA的方式,怎么来量化这些指标呢?

网友BI:
ADC的误差包括外部噪声干扰,内部自身误差等因素。

网友BJ:
ADC分辨率有限,产生误差,这误差不能完全消失,但能尽量减小。

网友AR:
温度波动会让未校准的ADC精度变差。

网友BK:
做好屏蔽和接地,就像给电路穿件防干扰的衣服,外部干扰就不容易影响它了。

网友BL:
硬件上要采用精度高的参考电阻

网友BM:
非常详细的分享,对于ADC误差来源的梳理和补偿方法的补充,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高精度信号采集的工程师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BN(2025-08-29):
MCU 高精度 ADC 采集需控制误差:1. 硬件上,用低噪声电源、滤波电路,避免布线干扰;2. 软件上,采用过采样、平均值滤波算法;3. 校准方面,定期做零点和增益校准;4. 注意参考电压稳定性,选低温漂基准源。多维度控制可有效降低量化、失调、噪声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