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Qt的逻辑应用只能在M7上面吗?

楼主(2025-01-27):
其他内核有没有能用的啊

网友A(2025-03-06):
反正芯源的MCU现在是用不了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看看LVGL啊,这种不也行吗

网友C:
对吧,QT要求芯片的性能要强点的

网友D:
一般qt不都是MPU使用吗

网友E:
你说的单片机能使用,估计也是裁剪过的QT吧

网友F:
不是的,Qt的逻辑应用并不局限于M7内核。Qt 是一个跨平台的应用程序框架,支持多种硬件架构和操作系统。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可以在多种内核和处理器上运行,包括但不限于 ARM Cortex-M 系列(如 M0、M3、M4、M7)、x86、ARM Cortex-A 等。

网友G:
Qt 并不局限于 M7 内核,可以在多种硬件平台上运行

网友H:
对于资源受限的 MCU(如 Cortex-M 系列),可以使用 Qt for MCUs 版本

网友I:
一般来说,关于高性能应用,可以选择 Cortex-A 系列或 x86 平台,运行完整的 Qt 框架

网友J:
选择硬件平台时,需根据应用需求(性能、功耗、成本)和 Qt 的版本特性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