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系列MCU外设接口

楼主(2025-01-27):
支持17路I/O接口,所有I/O口均支持中断功能,方便与外部设备连接。
配备12位精度的模数转换器(ADC),转换速度高达1M SPS,适用于高精度模拟信号采集。
提供双路电压比较器、定时器、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等)等丰富的外设资源。

网友A(2025-03-04):
CW32F003基于ARM®Cortex®-M0+内核,这是一款性能出色且功耗较低的32位处理器核心,能够高效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控制任务和数据处理需求

网友B:
CW32F003系列MCU提供两路低功耗UART接口,支持小数波特率,可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串行数据通信。

网友C:
CW32F003系列MCU还包含一路I2C接口,支持1Mbit/s的传输速率,适用于低速设备之间的通信和数据传输。

网友D:
CW32F003最大提供20K字节的Flash存储空间,可用于存储用户程序代码、常量数据、配置信息

网友E:
CW32F003系列MCU具有80位唯一ID,可用于标识每个MCU设备

网友F:
CW32F003系列拥有最大3K字节的SRAM,作为高速缓存和临时数据存储区域,能够快速读写数据,提高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G:
CW32F003还具备22字节的OTP存储器,可用于存储一些特定的配置信息或加密密钥等,这些数据一旦写入后不可修改,增强了数据的安全性

网友H:
芯片配备了两路UART、一路SPI和一路I2C等全套的通信接口,方便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通信和交互

网友I:
CW32F003系列单片机可以在-40℃到105℃的温度范围内稳定工作

网友J:
可以支持17路?这是啥封装啊

网友K:
我觉得这个芯片应该不错,贵不贵啊?

网友L:
其实这都是芯片比较基本的功能,但是芯源比较有优势的就是ADC了

网友M:
话说,这芯片的功耗怎么样?

网友N:
是不是可以支持使用keil啊?我觉得应该挺好用

网友O:
有电压比较器啊,这个估计可以做电机控制了

网友P:
不知道主频咋样,要是主频很高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Q:
定时器一般是多少位的?

网友R:
感觉通讯接口不是很全,但是这芯片有这些接口通讯确实不错了

网友S:
就是封装不太大吧,估计是个SSOP20的吧

网友T(2026-02-26):
CW32F003系列MCU外设接口

网友U:
配备12位精度的模数转换器(ADC),转换速度高达1M SPS,适用于高精度模拟信号采集

网友V:
含 2 路 UART、1 路 SPI/I2C、12 位 ADC、2 路 16 位高级定时器、多路 GPIO,支持 SWD 调试,适配低功耗场景的精简外设组合。

网友W:
提供双路电压比较器、定时器、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等)等丰富的外设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