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W32L010内部框图

楼主(2025-01-27):
CW32L010系列产品是基于 eFlash 的单芯片低功耗微控制器,集成了主频高达 48MHz 的 ARM® Cortex®-M0+ 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多至 64K 字节 FLASH 和多至 4K 字节 SRAM)以及一系列全面的增强型外设和 I/O 口。

网友A(2025-05-06):
CW32L010内部框图核心组成部分及功能ARM® Cortex®-M0+内核

网友B:
其实这个CW32L010内置指令缓存与硬件乘法器,提升代码执行效率。

网友C:
其实CW32L010主频高达48MHz,支持实时处理与高效运算。

网友D:
一般CW32L010具有64K字节FLASH,数据保持25年(-40℃至+85℃),支持擦写保护、读保护和安全运行库保护。

网友E:
支持小数波特率、低功耗接收数据及可配置电平转换,其中一路支持LIN通信。

网友F:
CW32L010通过高度集成的外设模块、灵活的时钟管理、低功耗设计及安全特性,为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物联网等领域提供了高性能、低功耗的解决方案。

网友G:
这种直接就看芯片的手册就好了

网友H:
我倒是挺喜欢使用CW32的芯片的,非常稳定

网友I:
其实它这个芯片最厉害之处就是芯片的ADC了

网友J:
内部框图有啥看的,看看芯片都支持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