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开发板的LCD支持串行控制吗

楼主(2025-01-27):
这个是下的原理图,那么哪个是SCK和SDA啊,时钟和数据接口是哪个?
这个图上画的只有并行通信接口,没有预留串行通信接口吗?

楼主:
没串行接口,没法使用Arduino 的相关库函数
st7789h2

网友A:
还是接口问题

网友B:
DK的话是不是已经支持屏幕了啊

网友C:
你直接看看其他引脚呗,应该是有I2C这种接口吧

网友D:
你看看其他原理图,LCD这个是官方引出的RGB屏好像

网友E:
肯定能支持串行控制的啊

网友F:
你不如模拟一下IO也能实现的,其实

网友G:
Arduino的话ST本身支持度也不高,有些你得自己找IO来搞了

网友H:
肯定能支持串行控制,但是有些IO他们不会引出来,你得具体看手册

网友I:
其实找到IO之后用cubemx配置一下,应该也就行了吧

网友J:
话说L5还支持arduino

网友K:
你的LCD是啥接口,是SPI的么?还是I2C啊?随便找个IO模拟一下呢?

网友L:
如果也预留了串行通信接口就好办了。

网友L:
网上大部分都是SP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