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一次性可编程OTP 存储器

楼主(2025-01-28):
芯片内部有128B 的存储器空间为OTP 区域,地址空间为0x0001 2780 - 0x0001 27FF。该存储器区域只可通过
ISP 编程指令写入数据,且仅能写入1 次,之后就只能被读取,不能擦除和写入。该区域主要用于存储不可更改
的信息,如用户自定义的产品UID、算法密钥等,在设备出厂时写入。

网友A:
一些集成电路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配置特定功能参数,OTP可以用来一次性设置这些参数

网友B:
OTP适用于批量生产产品,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网友C:
OTP存储器通常是基于半导体制造工艺实现的,在编程时通过烧毁熔丝或调整存储单元的电荷状态来记录数据

网友D:
OTP存储器通常是基于半导体制造工艺实现的,在编程时通过烧毁熔丝或调整存储单元的电荷状态来记录数据。这种物理变化是不可逆的,因此一旦数据被写入,就无法再次修改或擦除

网友E:
编程后的数据非常稳定,能够在极端环境条件下保持长时间的可靠性,不易受到外界因素如电磁干扰、温度变化、湿度变化等的影响

楼主:
再补充一下一次性可编程OTP 存储器在电子玩具行业应用的非常广泛的毕竟便宜

网友F:
常见的物理实现方式是在晶体管级别修改存储单元的物理属性

网友G:
在传感器或其他精密设备中,OTP可以存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校准数据,确保设备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准确性。

网友H:
OTP 存储器适合产品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