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芯源MCU的系统启动配置

楼主(2025-01-27):
设备支持2 种不同的启动模式,通过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如下表所示:
启动模式选择电路只在芯片解复位时刻采样BOOT 引脚状态,因此在芯片解复位前用户必须根据需要设置好
BOOT 引脚的电平状态,以决定本次芯片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系统启动完成之后,CPU 从存储器的0x0000 0000 地址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存储器的 0x0000 0004 指示的地
址开始执行代码。
BootLoader 程序位于启动程序存储器区域,由设备提供商在生产时进行编程。用户可以通过UART1(引脚为
PA13/PA14)利用ISP 通信协议进行FLASH 编程。

网友A(2025-07-06):
当芯源MCU接入电源时,电源电路开始工作并提供稳定的电压

网友B:
要确保单片机内部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C:
复位后,MCU会从固定的内存地址开始执行启动代码

网友D:
启动代码可能会执行内存自检,确保内存模块正常工作。这一步对于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网友E:
启动代码配置和启用MCU的外设,如串行接口、定时器、ADC、PWM

网友F:
中断向量表被设置,中断优先级可能被配置,以便正确响应外部或内部中断

网友G:
根据需要,启动代码会配置系统参数,如设置操作系统的堆栈大小、初始化通信接口等

网友H:
应用程序代码被复制到RAM中,以便快速执行

网友I:
在启动过程中,如果任何步骤出现错误,启动代码会尝试执行错误恢复策略

网友J:
根据错误的类型和严重程度,系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恢复操作

网友K:
BOOT 引脚的电平状态,以决定本次芯片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网友L:
看起来芯源MCU提供了灵活的启动模式选择,这对于嵌入式系统设计来说非常重要。BOOT引脚的状态决定了启动模式,这一点需要在设计时特别注意。

网友L:
确实,了解MCU的启动配置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非常重要。BOOT引脚的状态决定了启动模式,这直接影响了程序的运行。

网友M:
设备支持2 种不同的启动模式,通过BOOT 引脚状态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