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x030 在使用中需要注意事项

楼主(2025-01-27):
CW32x030 在使用中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 FLASH、SRAM 以及 GPIOx_ODR、CRC_DR 等少数寄存器支持 8bit/16bit/32bit 访问方式,其它外设只支持
32bit 访问方式。对不支持8bit/16bit 访问方式的地址进行8bit/16bit 访问会产生HardFault 硬件错误异常。
●● 图 2-2 系统地址分配中的 RES 区域均为保留的地址空间,无对应的物理设备,如果对这些保留地址空间进行
访问,会产生HardFault 硬件错误异常。
●● 芯片复位后,除了 SYSTICK 和 SRAM 外的所有外设时钟都处于关闭状态,用户在使用这些外设前必须通过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AH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SYSCTRL_AHBEN、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SYSCTRL_APBEN1/2)打开对应外设的配置时钟和工作时钟。没有打开外设配置时钟会导致访问失败:写入
数据失败,且不会产生HardFault 硬件错误异常,读数据的结果不可用。没有打开外设的工作时钟,则外设
主要功能失效。

网友A:
CW32x030采用ARM®Cortex®-M0+内核,具备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能够高效地处理各种复杂的运算和控制任务

网友B:
通用输入输出端口配备多个GPIO引脚,这些引脚可根据需要进行配置,作为输入或输出端口使用

网友C:
内置多个定时器,可用于精确的时间控制和事件计数。定时器可以产生定时中断,为系统提供精确的时间基准,常用于实现周期性的任务调度、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生成等功能

网友D:
具有较大容量的闪存,可用于存储用户程序代码、常量数据

网友E:
集成了ADC模块,能够将外部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微控制器进行处理

网友F:
芯源的注意事项有利于避坑

网友G:
没有打开外设的工作时钟,则外设主要功能失效。

网友H(2025-02-28):
如果对不支持 8bit 或 16bit 访问方式的寄存器进行 8bit 或 16bit 访问,将会触发 HardFault 硬件错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