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x030的电源监控功能

楼主(2025-01-27):
CW32x030 集成了上电复位(POR)和掉电复位(BOR)电源监控电路,电源上电后始终处于工作状态。POR/
BOR 同时监控VDD 和VDDA 电源电压,当监测到电源电压低于复位阈值(VBOR)时,系统会进入复位状态。用户
无需额外增加外部硬件复位电路。
电源上电启动以及电源跌落阶段的复位信号波形,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25-07-06):
CW32x030的电源监控功能通过内置模块实现对电源电压的实时监测和响应

网友B:
CW32x030内置电源监控模块,可实时检测芯片的供电电压,判断是否超出正常工作范围

网友C:
当电源电压异常时,模块可生成中断信号,通知MCU执行预设程序

网友D:
在监测到低电压时,可主动切换至低功耗模式,延长设备续航时间

网友E:
通过配置电源监控相关寄存器,启用电压检测并设置阈值

网友F:
在电焊机等高压环境中,实时监控电源稳定性,防止电压波动导致设备损坏

网友G:
需根据实际电源特性校准电压阈值,避免误触发

网友H:
电源监控模块的采样频率需匹配系统需求,高频采样可能增加功耗

网友I:
void PWR_IRQHandler(void) {
    if (PWR_STATUS & PWR_UNDER_VOLTAGE) {
        // 执行低电压处理逻辑
        SaveCriticalData();
        EnterLowPowerMode();
    }
}

网友J:
CW32x030的电源监控功能通过硬件监测+软件响应实现电压异常检测与系统保护,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电源管理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