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MCU的进入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

楼主(2025-01-28):
使用M0+ 内核的ARM 等待中断专用指令,WFI(Wait for Interrupt),配合M0+ 内核的系统控制寄存器(SCR,
System Control Register)的SLEEPONEXIT 和SLEEPDEEP 位域,可实现立即进入或退出(中断服务程序)时进
入休眠模式或深度休眠模式。
●● 立即进入
执行WFI 指令,MCU 将立即进入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0 时)或深度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1 时)。
●● 退出时进入
将SLEEPONEXIT 位置1,当退出最低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后,MCU 会进入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0 时)
或深度休眠模式(SLEEPDEEP 为1 时),而不需执行WFI 指令 。

注意:
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之前,若FLASH 正在进行擦写操作,则必须等待FLASH_CR1.BUSY 标志位清0,同时
须确保FLASH_CR1.MODE 为0。
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之前,用户必须配置HCLK 时钟频率小于或等于4MHz,否则易造成内核损坏。
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系统将自动关闭高速时钟。如用户需要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使部分外设仍保持运行,则须
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前,启动相应的低速时钟并将该外设时钟设置为此低速时钟。
若使能了VCx,必须等待VCx_SR.READY 标志位置1 后才可以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否则无法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A(2025-03-04):
在休眠模式下,CPU停止运行,进入一种低功耗的待机状态

网友B:
休眠模式相对于运行模式来说,功耗有所降低。虽然CPU不再消耗功率,但其他模块如外设、存储器等仍然保持活动状态,因此整体功耗仍然相对较高

网友C:
与休眠模式类似,CPU在深度休眠模式下也停止运行

网友D:
深度休眠模式下高速时钟(如HSE、HSIOSC)会自动关闭,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E:
深度休眠模式的唤醒方式与休眠模式类似,通常也是通过外部中断或复位信号来实现

网友F:
由于高速时钟的关闭,从深度休眠模式唤醒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网友G:
在休眠模式下,CPU停止运行,但外设和时钟可能仍在工作,具体取决于配置

网友H:
一般是需要关闭或配置不需要的外设以降低功耗

网友I:
配置唤醒源(如外部中断、定时器等),以便在需要时唤醒MCU

网友J:
执行特定的指令或调用库函数进入休眠模式。唤醒后,MCU会从休眠模式恢复,继续执行后续代码

网友K:
在深度休眠模式下,CPU和大多数外设关闭,功耗进一步降低。

网友L:
关闭所有不需要的外设,包括时钟和外设模块。配置唤醒源(如外部中断、RTC闹钟等),以便在需要时唤醒MCU

网友M:
执行特定的指令或调用库函数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唤醒后,MCU通常会从复位向量重新启动,需要重新初始化系统

网友N:
唤醒源配置,确保正确配置唤醒源,避免无法唤醒

网友O:
进入深度休眠前,保存必要数据,因为部分RAM可能丢失。

网友P:
进入休眠前,关闭或配置外设,避免不必要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