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MCU的低功耗应用

楼主(2025-01-28):
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所有外设保持运行,包括ARM® Cortex®-M0+ 内核外设,比如NVIC、SysTick 等外设。
休眠模式的功耗低于运行模式。
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关闭,低速时钟保持状态不变,部分外设可以配置为继续运行,NVIC
中断处理仍然工作。深度休眠模式的功耗远小于休眠模式。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系统运行功耗: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
●● 使用低频率的高速时钟 HSI、HSE 或低速时钟 LSI、LSE。
●● 通过编程预分频寄存器,降低 SYSCLK、HCLK、PCLK 的频率:
‒‒ 设置 SYSCTRL_CR0 寄存器的 SYSCLK位域,选择适当的时钟源。
‒‒ 设置 SYSCTRL_CR0 寄存器的 HCLKPRS 位域,降低 HCLK 频率。
‒‒ 设置 SYSCTRL_CR0 寄存器的 PCLKPRS 位域,降低 PCLK 频率。
关闭休眠期间不使用的时钟和外设
●● AHB 总线时钟 HCLK 和 APB 总线时钟 PCLK,可以根据需要关闭。
●● 关闭与唤醒无关的外设的时钟:
‒‒ AH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SYSCTRL_AHBEN。
‒‒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1,SYSCTRL_APBEN1。
‒‒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2,SYSCTRL_APBEN2。

网友A:
芯源MCU凭借其卓越的低功耗性能,在消费电子、物联网、工业控制及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潜力

网友B:
在运动监测功能开启的情况下,设备可以持续工作数天甚至数周而无需频繁充电

网友C:
蓝牙耳机等无线音频设备需要经常与手机等设备连接并保持长时间的待机状态。芯源MCU的低功耗设计可以让耳机在不使用时处于超低功耗的待机模式,当检测到用户打开耳机盒或操作耳机时,能够快速唤醒并建立连接,同时在音频播放过程中也能有效地降低功耗,提高电池续航能力。

网友D:
芯源MCU的低功耗性能使得传感器可以在不更换电池的情况下持续工作数年,稳定地采集环境数据并发送到智能家居系统中

网友E:
深度休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关闭,低速时钟保持状态不变,部分外设可以配置为继续运行,NVIC
中断处理仍然工作

网友F:
一个采用芯源MCU的温度传感器,其待机电流可以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只有在需要采集和传输数据时才会短暂唤醒,大大减少了能源消耗

网友G:
一些需要在现场使用的便携式工业检测仪器,如手持式的气体检测仪、压力测试仪等,对功耗也有较高的要求。芯源MCU的应用可以使这些仪器在有限的电池容量下能够持续工作更长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H:
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关闭,低速时钟保持状态不变,部分外设可以配置为继续运行,NVIC中断处理仍然工作。

网友I:
休眠模式功耗还是非常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