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MCU的RAM 存储器操作

楼主(2025-01-28):
用户可执行的RAM 存储器操作包括:读操作、写操作。
对RAM 的读写操作支持8bit、16bit 和32bit 三种位宽,用户程序可以通过直接访问绝对地址的方式完成读写,
但要注意读写的数据位宽必须和对应地址边界对齐,否则读写操作无效,并会导致HardFault 硬件错误异常。
6.3.1 读操作
读操作支持3 种不同位宽,可采用直接访问绝对地址方式读取,但要注意读取的数据位宽必须和对应地址边界对齐。
代码示例:
8bit 读:
tempdata = * ( ( uint8_t * ) 0x2000 0001 ) ;
16bit 读:
tempdata = * ( ( uint16_t * ) 0x2000 0002 ) ;
32bit 读:
tempdata = * ( ( uint32_t * ) 0x2000 0004 ) .
6.3.2 写操作
写操作支持3 种不同位宽,可采用直接访问绝对地址的方式写入数据,但要注意写入的数据位宽必须和对应地址
边界对齐。
代码示例:
8bit 写:
* ( ( uint8_t * ) 0x2000 0001 ) = 0x12;
16bit 写:
* ( ( uint16_t * ) 0x2000 0002 ) = 0x1234;
32bit 写:
* ( ( uint32_t * ) 0x2000 0004 ) = 0x1234 5678.

网友A(2025-05-06):
芯源的MCU中,RAM(随机存取存储器)作为易失性存储器,主要用于程序运行时的数据存储。

网友B:
内存保护,支持内存保护单元(MPU)的MCU可设置RAM区域的访问权限(如只读、可写)。

网友C:
操作ram其实主要是操作其涉及数据读写、地址映射及特殊功能管理

网友D:
RAM是程序运行时的临时数据存储区域,用于存放局部变量、函数栈帧、动态分配的内存等。其读写速度远高于非易失性存储器(如Flash),但断电后数据会丢失。

网友E:
一般来说,RAM通常映射到MCU的内存地址空间中,地址范围由芯片手册定义。例如,某些MCU的RAM起始地址可能为0x20000000,大小根据型号不同可能为几KB到几百KB。

网友F:
特殊区域,堆(Heap):用于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栈(Stack):用于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存储,地址从高到低递减。BSS段:存放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启动时清零。数据段(Data):存放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网友G:
直接访问:通过指针或变量名直接操作RAM中的数据

网友H:
寄存器间接访问,某些MCU支持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SFR)间接访问RAM,例如通过DMA控制器批量传输数据。

网友I:
绝对地址访问,通过指定内存地址直接读写RAM。相对地址访问,结合基地址偏移量访问RAM中的特定区域。

网友J:
某些高端MCU的RAM可能包含缓存(Cache),需要手动配置缓存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