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电线怎么用?

楼主:
一般的家用电器里没见到这种 4P 的电源线吧?在维修时怎么用呢?难道是插到修理工自备的电源上,红黑线头焊接到被维修的家电上吗?

网友A(2025-01-28):
好像是某种设备上用的,现实工作中见到过,记得好像是某种监控设备上的。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直流输出线,描述里很清楚。
最常见的是DC5.5的头,这种DIN 4针插头虽不多见,但也有设备在用,某些硬盘录像机,NAS,打印机,,,,
两个线头是焊在电源适配器内,插头是插到用电设备上。
维修的意思是:原配的电源适配器坏了,坏的原因是输出线内部断了,然后用这个新的输出线换上,就修好了。也有可能是维修这种设备的时候没有原装适配器,用此线接到自备电源上临时供电。

网友B:
我娃的平衡车电源线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