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开始操作GD32F303开发板

楼主(2025-01-30):
文章详细介绍了如何从GD官网下载固件库,包括其文件结构,然后在MDK环境下进行固件库的移植,选择合适的芯片型号,导入和配置相关文件,解决编译错误,最终实现通过编程点亮LED灯。过程中遇到的错误和解决方法也进行了说明。

文章详细介绍了如何从GD官网下载固件库,包括其文件结构,然后在MDK环境下进行固件库的移植,选择合适的芯片型号,导入和配置相关文件,解决编译错误,最终实现通过编程点亮LED灯。过程中遇到的错误和解决方法也进行了说明。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cclittleking/article/details/129669596

楼主:
固件库移植

1.准备文件,GD32F303对应的芯片包(可从GD官网下载)

2.启动MDK,创建新工程

芯片包成功安装后可在此处选取对应的芯片,此处选用的是GD32F303ZET6(需要知道对应的芯片型号,不同型号的芯片包含的Flash不同,关系到后面启动文件的选择) ;

打开工程文档,移植文件

楼主:
移植选中的文件,建议在自己的文档中新建文件进行归档;

创建文件组,将移植的C文件导入

注意,需要将启动文件一起导入,路径为CMSIS\GD\GD32F30x\Source\ARM

移植后文件结构

楼主:
导入头文件

楼主:
配置结束后开始编译

楼主:
一个错误,是不包含 文件,我们将引用代码删除;再编译

漂亮,直接变成9个错误。不慌,此处ERROR是因为调用了刚才文件的函数,我们将他们统统删除;

楼主:
整理后main文件结构

楼主:
还有一个错误

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删除干净,要斩草除根!!

楼主:
打开 gd32f30x_it.c文件,将其删除,就OK了

楼主:
编译成功,尝试点亮LED灯

  systick_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使能时钟
gpio_init(GPIOA,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gpio_init(GPIOE,GPIO_MODE_OUT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对应引脚配置
GPIO_BC(GPIOA)=GPIO_PIN_8;
GPIO_BC(GPIOA)=GPIO_PIN_6;

//我也不懂,反正就是能亮
    while (1){
      GPIO_BOP(GPIOA)=GPIO_PIN_8;//ÁÁ
            delay_1ms(500);
            GPIO_BC(GPIOA)=GPIO_PIN_8;//°µ
            GPIO_BOP(GPIOE)=GPIO_PIN_6;
            delay_1ms(500);
            GPIO_BC(GPIOE)=GPIO_PIN_6;

        }

ok,实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