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32单片机配置TIM触发ADC与其中断,然后触发DMA

楼主(2025-01-30):
PY32F030无法使用ADC同时触发DMA与中断
不知道为什么,触发DMA就无法触发ADC的中断,,,触发中断就不能触发DMA,莫名其妙程序如下,写法是DMA的,如果进入中断则C = 100;

TIM_HandleTypeDef timh1 = {0};
TIM_OC_InitTypeDef timocinitstruct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struct = {0};
ADC_HandleTypeDef ADCh1 = {0};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DMA_HandleTypeDef FOCDMAinitstruct = {0};

uint16_t ADC_value[2] = {0};
uint8_t C = 50;
void FOR_RCC_init(void)
{
    //TIM需要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ADC
    __HAL_RCC_ADC_FORCE_RESET();
    __HAL_RCC_ADC_RELEASE_RESET();                                         /* 复位ADC */
    __HAL_RCC_ADC_CLK_ENABLE();                                            /* ADC时钟使能 */
    __HAL_RCC_DMA_CLK_ENABLE();
}
void ADC_NVIC_init(void)
{
    HAL_NVIC_SetPriority(ADC_COMP_IRQn, 0, 0); /* 中断优先级设置 */
    HAL_NVIC_EnableIRQ(ADC_COMP_IRQn);         /* ADC中断使能 */
}
void ADC_DMA_init(void)
{
    HAL_SYSCFG_DMA_Req(0);  //不知道什么东西
    FOCDMAinitstruct.Instance = DMA1_Channel1;
    FOCDMAinitstruct.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FOCDMAinitstruct.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FOCDMAinitstruct.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FOCDMAinitstruct.Init.Mode = DMA_CIRCULAR;
    FOCDMAinitstruct.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FOCDMAinitstruct.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FOCDMAinitstruct.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__HAL_LINKDMA(&ADCh1,DMA_Handle,FOCDMAinitstruct);
    HAL_DMA_Init(&FOCDMAinitstruct);
}
void FOR_ADC_init(void)
{
    //GPIO_init
    gpio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gpioinitstruct);

    ADCh1.Instance = ADC1;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h1);    /* ADC校准 */
    ADCh1.Instance = ADC1;
    ADCh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1;              /* 设置ADC时钟 */
    ADCh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转换分辨率12bit */
    ADCh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数据右对齐 */
    ADCh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              /* 扫描序列方向:向上 */
    ADCh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 连续采样??? */
    ADCh1.Init.LowPowerAutoWait = ENABLE;                              /* 等待转换模式 */
    ADCh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模式 */
    ADCh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不使能非连续模式 */
    ADCh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TRGO;        /* TIM1TRGO触发 */
    ADCh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ADCh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 使能DMA */
    ADCh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 当过载发生时,覆盖上一个值 */
    ADCh1.Init.SamplingTimeCommon=ADC_SAMPLETIME_3CYCLES_5;            /* 设置采样周期 */
    HAL_ADC_Init(&ADCh1);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1, &sConfig);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1, &sConfig);

    //HAL_ADC_Start_IT(&ADCh1);
    HAL_ADC_Start_DMA(&ADCh1,(uint32_t*)(ADC_value),2);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_init
    timh1.Instance = TIM1;
    timh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timh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h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h1.Init.Period = 1200-1;     //20KHz  1200*2  10KHz
    timh1.Init.Prescaler = 2-1;
    timh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Base_Init(&timh1);

    /* 配置TIM1为主机模式 输出TRGO信号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 选择更新事件作为触发源 */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 主/从模式无作用 */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timh1, &sMasterConfig);      /* 配置TIM1 */
    HAL_TIM_Base_Start(&timh1);
}
void ADC_COMP_IRQHandler(void)        //这个都进不来
{
    HAL_ADC_IRQHandler(&ADCh1);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ADC中断
{
    if(hadc->Instance == ADC1)
    {
        C=100;
    }

}

楼主:
解决了,反常识,别用这单片机

怎么解决的大佬

网友A:
前些年用PY32F002A做过一个仪表类小东西,是用定时器触发ADC再用DMA搬运到内存,当时写程序时候是照着PY32F030手册写的,只能说对的起这个价格,做出来的表居然准的出乎意料。。
开源地址 https://oshwhub.com/yjmwxwx/ji-yu-PY32F002Adan-pian-ji-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