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移植DSP源码记录

楼主(2025-01-31):
下载DSP库

点击下载ZIP或者通过git下载也行。

楼主:
导入头文件

楼主:
下载完,找到…\CMSIS-DSP-main\CMSIS-DSP-main\Include这个路径,里面存放的就是我们需要用的DSP库的头文件,可以直接拷贝到你的工程中,也可以直接在你的工程里添加路径。建议拷贝。

在这里添加上这三个路径,前面两个路径是…\CMSIS-DSP-main\CMSIS-DSP-main\Include和…\CMSIS-DSP-main\CMSIS-DSP-main\Include\dsp,第三个路径是在…\CMSIS-DSP-main\CMSIS-DSP-main\PrivateInclude
比较特殊一点,如果不添加这个路径会报错找不一些头文件。

楼主:
添加源文件
这里添加源文件选择你自己需要的来添加就可以了,不用全部添加的
这些文件是在…\CMSIS-DSP-main\CMSIS-DSP-main\Source这个路径上,里面有很多.c文件,我们只需要添加汇总文件就可以,其他的编译后自动加进去的。

楼主:
MDK配置
源文件和头文件添加完成后,我们还需要对MDK进行一些配置,才能正常使用DSP。

4.1 开启FPU功能
建议参考这篇文章
链接: STM32F4+CubeMX+Hal库下使能FPU

我这里就直接说步骤了
在这个位置多加一个宏定义,这是为了启动STM32的FPU。

,__FPU_PRESENT = 1U,ARM_MATH_CM4,__CC_ARM,__TARGET_FPU_VFP

楼主:
再把这两个选上。
这样基本完成了。

#include "arm_math.h"  // 确保包含了CMSIS库的头文件#include "arm_const_structs.h"
  • 1
  • 2

一般调用第一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移植其实没什么难的,本来是STM32cubemx就有可以直接一键添加的,就是版本老了点。
我测试fft的时候,dsp1.3跑出来的值误差比较大才换的。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直接选择一键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