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 用3.3V供电时需要修改供电电压

楼主(2025-01-31):
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只用3.3V供电时需要修改供电电压,否则无法初始化成功!!

网友A:
对应的库函数里面有宏定义可以修改

网友B:
这个片子是兼容5V供电的

网友B:
这种设计有点不合理,既然都兼容5V、3.3V了,如果还需要单独设置,使用上就有点不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