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开环状态的三相波形不正弦原因分析

楼主(2025-01-31):
开环状态的三相电流波形不正弦的情况一般有两种:1、电流环的KpKi没调好;2、电机的反电动势不正弦,这种情况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手动转动电机看看三相电流波形是否为正弦来验证

网友A:
KpKi参数就是不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