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BOOST电源波形疑问

楼主(2025-01-31):
电源参数:输入36-51DC,输出125V 4A,使用的是BOOST电路,芯片是2843 加GBI7254驱动,频率36KHZ,占空比72%。电感磁芯使用的是NPF131060,双线并绕,电感量 0A 180uH,15.30A为140.37uH. (CCM)问题1:UC2843加了谐波补偿后,带满载还是会有大小波。看电感电流正常波形电感电源跌到7A左右才开始上升。有大小波的时候电感电流大概14A左右就开通上升。(黄色为MOS管驱动波形,粉色为升压电感电流波形)问题2 BOOST升压电感量要留有余量吗?

网友A:
1. 你的RC参数设置是不是不合理啊?
2. 你电感量测试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