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实测MCC支持最经典的AVR328P

楼主(2025-02-01):
AVR, vr, AC, ip, ic

很多人都知道著名的Arduino的最先支持的硬件就是AVR328P,该芯片在开源世界非常著名

高性能 Microchip picoPower® 8 位基于 AVR® RISC 的微控制器结合了 32 KB ISP 闪存和同时读写功能、1024B EEPROM、2 KB SRAM、23 个通用 I/O 线、32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三个带比较模式的灵活定时器/计数器、内部和外部中断、串行可编程 USART、面向字节的双线串行接口、SPI 串行端口、 一个 6 通道 10 位 A/D 转换器(8 通道采用 TQFP 和 QFN/MLF 封装)、带内部振荡器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和五种软件可选省电模式。该设备在 1.8-5.5 伏特之间工作。

通过在单个时钟周期内执行强大的指令,该器件实现了接近每 MHz 1 MIPS 的吞吐量,平衡了功耗和处理速度。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t main() {
  DDRD = 1 << DDD3;
  DDRC = 0 << DDC0;
  while (1) {
    if ( PINC & (1 << PINC0) ) {
      PORTD = 1 << PD3;// pin is high
    } else {
      PORTD = 0 << PD3;  // pin is low
    }
  }
  return 0;
}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支持atmega168P, 328p是支持的

网友B:
这也太好用了。

网友C(2025-09-15):
实测 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MCC)对经典 AVR328P 支持完善。可通过 MCC 图形化界面,一键配置 GPIO、UART、ADC 等外设,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无需手动编写寄存器操作。还能便捷集成 FreeRTOS 等中间件,编译后直接下载到开发板。实测中配置串口通信仅需 3 步,大幅简化开发,尤其适合 AVR 新手或快速项目开发。

网友D: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支持经典的 ATmega328P。通过 MCC 可图形化配置其 GPIO、UART、定时器等外设,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简化开发。用户只需勾选功能、设置参数,即可快速实现基础功能,尤其适合新手,大幅降低 ATmega328P 的编程门槛,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E(2025-10-25):
怎么选择osc引脚配置?我好像没有找到。

网友F: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支持经典 AVR ATmega328P。通过 MCC 可图形化配置 GPIO、UART、定时器等外设,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简化寄存器操作。适配 MPLAB X IDE,能快速搭建项目框架,尤其适合新手或快速开发,保留手动修改空间,兼顾便捷性与灵活性,提升 ATmega328P 开发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