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滤波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5-02-02):
用运放做了一个salley-key高通滤波器,结构如下:
在输入端接入一个具有一定偏置电压50Hz的正弦波,波形如下:
在实际做试验的时候,输出端电压的中值不为0,有大约+100mV的偏置电压,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许多运放(如μA741)设有专用的调零引脚,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多运放(如μA741)设有专用的调零引脚,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整。

好的,谢谢,我等一下试试看。

网友B:
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这是输出零点问题,
可以通过调零电路来解决,也有采用输入端偏置来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这是输出零点问题,
可以通过调零电路来解决,也有采用输入端偏置来改变的。 ...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