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推挽输出IC,只使用推挽的下臂,作为OC输出,可否正常使用

楼主(2025-02-03):
我请教一下,类似如此的驱动IC:tlp350、TF0227-TAH之类芯片,只使用NMOS的下臂,是否可以正常作为OC输出使用,

楼主:
推挽输出IC,只使用推挽的下臂,作为OC输出,可否正常使用

  • 红框部位不连接到VCC

网友A:
红框在哪里?
听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应该是OD吧,开漏输出是可行的,记得上拉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 红框部位不连接到VCC

  • 不接VCC 就废了。

网友D:
    这个芯片内部已经把高端驱动跟VCC相连,如果单独用用芯片的低端驱动做OC是不行,除非你再加一级驱动做OC

网友:
    如果是MCU的话,输出L的时候GPIO配置成PP输出,然后输出低,输出H的时候GPIO配置成上拉输入就行了

网友E:
    虽然我看不到图,芯片该怎么接电就怎么接电,只要在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负极指向芯片输出IO)二极管正极就变成开漏了

网友F:
    推挽输出IC,只使用推挽的下臂,作为OC输出,可否正常使用

    当然可以,但最好选OD。因为你当OD用的话,外部电源有可能超过CPU,导致关断后倒灌!

网友G:
    理论上可以,但得看电路后再确定是否合理,避免烧毁器件。

网友H:
    TLP350 和 TF0227-TAH 这类驱动 IC 的设计都涉及到对 MOSFET 或其他开关器件的控制。

网友I:
    不用上臂就不是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