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7768不能采集负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最近使用AD7768进行信号采集,测试发现正电压可以正常采集,但是负电压采集不正确,且输出值均在零点几伏左右,使用万用表测量AD输入端电压也不正确,请问是怎么回事?附上我的AD配置原理图,输入信号前端接电压跟随器。

网友A(2025-02-04):
检查运放的正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运放的正负电源

检查了没有发现异常,不知该如何下手。

网友:
你的AD7768本身是单电源供电,怎么能采到负压了?

楼主(点评):
谢谢大家,的确是自己疏忽大意了。

网友B:
楼主你的ADC芯片的正负电源轨搞错啦,你这是弄成单电源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ADC芯片的正负电源轨搞错啦,你这是弄成单电源供电了。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坛友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