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5260能否分享一下Qspi的下载算法

楼主(2025-02-04):
版主们能否提供MM32F5260 MIN开发板的Qspi下载算法的文章,好提供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
安装Keil MDK开发工具,这是常用的嵌入式开发IDE,支持对MM32F5260系列微控制器进行编程和调试。

网友B:
你是想要QSPI实现MCU的固件升级的方法?

网友C:
一般就是自己写个BootLoader,然后驱动一些外设,主要是QSPI的外设要驱动好,然后app程序定时检测QSPI下的外设固件是否有新的来,有的话程序重启也好直接升级也罢,就OK了啊

网友D:
下载算法,没太理解楼主想要的是什么

网友E:
直接去官方找个MM32关于QSPI的驱动代码,自己研究研究呢?

网友F:
你是想利用QSPI来升级吗?

网友G:
下载算法啊?好像有点麻烦吧,我觉得

网友H:
如果MDK安装在C盘目录下,则工程模板的位置在“C:\Keil_v5\ARM\Flash”下,模板名称为“_Template”。将整个“_Template”文件复制到该目录下,并重命名为“MM32F5260_QSPI_FlashLoader”,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其他合适的名字

网友I:
由于MM32F5260系列芯片使用特定的内核处理器,不能使用某些编译器编译代码,需选择“Target”页面,将“Code Generation”的“ARM Compiler”版本选择为合适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要QSPI实现MCU的固件升级的方法?

我想用他的QspiFLash来跑程序。

网友J:
从外部QSPIFlash运行程序?MCU貌似不能从外部FLASH启动的吧。

网友K:
你试试找ST的呢,其实MM32和ST的也差不多

网友L:
建议直接去GitHub上看看,或者码云上,一般有些资料的

网友M:
在“MM32F5260_QSPI_FlashLoader”工程文件中,“FlashDev.c”文件的内容由实际所使用的QSPI Flash芯片决定

网友N:
这个下载算法不会,但是你要驱动QSPI我倒是会一点点,哈哈

网友O:
QSPI应该算是外部存储的了吧?你自己改改映射地址之类的估计是可以写到外部存储里的

网友P:
如果编译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则会在指定的输出目录下生成相应的下载算法文件,通常为“.FLM”格式

网友Q:
所谓的算法的模板 是只有这一种还是有很多种的呢

网友R(2025-03-31):
MM32F5260 支持 QSPI,并且可以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进行高速数据传输,尤其适合需要大量数据存储和读取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