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snap支持多断点吗?

楼主(2025-02-04):
请问各位,mplab snap支持多断点吗?

网友A:
支持的,软件断点。见用户手册“9.2.2 Debug”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aemDocuments/documents/DEV/ProductDocuments/UserGuides/MPLAB_Snap_In-Circuit_Debugger_User%27s_Guide_50002787.pdf

网友B(2025-03-12):
MPLAB SNAP 支持 硬件断点,但通常只能设置 一个硬件断点。

网友C:
通过 MPLAB X IDE,MPLAB SNAP 可以设置 多个软件断点,但软件断点的数量和性能取决于目标芯片的调试功能。

网友D:
由调试硬件直接支持,速度快,不占用程序存储器。

网友E:
MPLAB SNAP 通常只支持一个硬件断点。

网友F:
通过修改程序代码实现,速度较慢,占用程序存储器。

网友G:
MPLAB SNAP 支持多个软件断点,具体数量取决于目标芯片和调试器性能

网友H:
在 MPLAB X IDE 中,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设置断点:打开项目并进入调试模式。在代码编辑器中,点击行号左侧的空白区域设置断点。如果需要设置多个断点,重复上述步骤。如果硬件断点不足,MPLAB X IDE 会自动使用软件断点

网友I:
不同芯片对断点的支持能力不同,需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J:
软件断点可能会影响调试性能,尤其是在设置多个断点时

网友K:
MPLAB SNAP 是低成本调试工具,功能可能不如高端调试器(如 MPLAB ICD 4 或 MPLAB PICkit 4)强大

网友L:
这个是烧录器?

网友M:
MPLAB SNAP 支持 多个断点,但其数量取决于您所使用的 MPLAB X IDE 版本 和 目标设备 的具体要求和限制。

网友N(2025-04-25):
MPLAB SNAP 支持设置多个断点。你可以在程序的不同地方设置多个断点,MPLAB X IDE 会记录这些断点,并在程序执行时逐个停止。

网友N:
你可以设置普通的 软件断点 和 硬件断点(硬件断点数量可能受到调试器硬件的限制,但对于大多数应用,MPLAB SNAP 足够使用)。

网友O(2025-11-10):
MPLAB SNAP 支持多断点功能。在 MPLAB X IDE 中,可在代码不同位置设置多个断点,调试时程序会依次在各断点处暂停,便于分步排查逻辑。但需注意,部分低端芯片可能受硬件断点数量限制,超出后需用软件断点,可能影响实时性,总体能满足多数调试场景需求。

网友P(2026-01-24):
MPLAB Snap 支持多断点,其数量取决于目标芯片的硬件断点资源与软件断点的启用状态

网友Q:
MPLAB Snap 支持多断点,包括硬件断点与软件断点,具体数量受目标 MCU 硬件资源与断点类型影响。

网友R:
MPLAB Snap 支持多断点调试,其断点能力取决于目标器件的调试资源与断点类型(硬件 / 软件),而非调试器本身限制。

网友S:
MPLAB Snap 支持多硬件断点,但数量受目标 MCU 硬件断点资源限制(常见 PIC/AVR 多为 2–4 个),并非无限制。它是基础调试器,不支持序列 / 条件等高级断点,仅能设置地址断点,IDE 里可同时启用多个有效硬件断点,超出则无法生效。

网友T:
mplab snap确实支持多断点,这对于调试大型项目或者需要跟踪多个条件的代码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