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_DK开发板】串口打印

楼主(2025-02-04):
STM32L562E_DK这块开发板没有单独UART接出来的,大家可以去看下原理图的,要串口是需要用到那块拓展板的。
再去看原理图,它的串口和SPI是复用的,是需要通过2bit来选择的,就是它所谓的STmod+模式
那么我们开始配置,
PC10,PC11配置成USART3的TX RX,PF11 PF12配置成输出IO,并且上电就置高

加入代码
  1. HAL_GPIO_WritePin(GPIOF,GPIO_PIN_11,GPIO_PIN_SET);
  2.                 HAL_GPIO_WritePin(GPIOF,GPIO_PIN_12,GPIO_PIN_SET);
  1. HAL_Delay(500);
  2.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a", 1, 0xFFFF);
  3.                 HAL_Delay(500);
  4.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b", 1, 0xFFFF);
连接好硬件,把串口接出来,如下图
最后PC串口助手打印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