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编译的时候提示这种错误,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05):
请问,编译的时候提示这种错误,一般是什么原因?
(源码,没做任何更改,只是编译一下就报错了)

网友A:
应该是工程的配置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B:
lprintf 是不是硬拷贝?表示缺打印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rintf 是不是硬拷贝?表示缺打印机驱动

不知道啊,我重新解压一下试试吧,也许是哪里环境被我搞坏了

网友C:
楼主您编译的时候少包含了一个文件呗!
看看哪个.c文件里面有printf()的实现,然后再把它包含到编译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编译的时候少包含了一个文件呗!
看看哪个.c文件里面有printf()的实现,然后再把它包含到编译里面。
...

行,我估计是解压没解压全

网友D:
您好,可以按照下图截图看一下相关配置,后续沟通可以邮箱(lzs@wch.cn)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可以按照下图截图看一下相关配置,后续沟通可以邮箱()沟通

新年好,FAE,谢谢您回复,我晚上去看看,估计是环境问题,因为我工程内容没改变过,等我这边如果再遇到问题,会在此留言/邮箱留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