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6 如何使用JLINK debug battery server例程

楼主(2025-02-05):
KIT: CY8CKIT-062-BLE

背景:
在使用battery server例程时,会先将MCUboot烧写到芯片中(具体步骤请参考Battery server例程的readme)。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MCUboot hex不变的情况下,使用MTB(ModusToolbox) debug battery server例程。一般在使用Miniprog4debug时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使用JLINK时,会发现点击了debug以后,并不会正常进入main。

原因:
通过mtb-programmer读出hex后发现,原来是在program battery server的hex时MCUboot也一起被擦除了。

解决方法:
MTB在使用JLINK时候默认Device name为CY8C6xx7_CM4_sec256KB. 默认一个sector为256KB, 在program时会按sector进行擦除。如果bootloader和app在一个sector,那么在program app时就会将bootloader一起擦掉。可以通过修改Device name为CY8C6xx7_CM4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