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如果实现3个IO,4个按键按下亮灯程序

楼主(2025-02-05):
    手里有个原理图,因初学者,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个程序,有大神帮忙写下这个程序,B2,B3,B4为P2.5,P2.6,P2.7,LED为P0.2,
看了原理图,大概实现原理: b4输出高
如果(B1是低电平 或 B2是低电平)
{
    如果(B1是低电平)键值为1
    如果(B2是低电平)键值为2
}否则
{
b4输出低
NOP()NOP()NOP()
    如果(B1是低电平)键值为3
    如果(B2是低电平)键值为4
}
但是代码写不出来,求大神写下这个程序。

网友A:
把你的提问复制到deepseek

网友B(2025-03-25):
如果需要调整延时或添加额外的功能,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修改 delay() 函数或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调整延时或添加额外的功能,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修改 delay() 函数或逻辑。 ...

大佬,可以写一个代码学习下不,感谢

网友C:
这个很基础的啊,读三个IO的状态电平判断就行

网友D:
每个键按下,io的引脚状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基础的啊,读三个IO的状态电平判断就行

对于初学觉得很难,不知道怎么写出这个驱动,对于大神你们来说肯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键按下,io的引脚状态不同

能写下驱动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