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系列处理器有没有管脚分配工具?

楼主(2025-02-05):
官网没有找到管脚分配工具,从pdf的datasheet种抽取感觉太麻烦了,有没有管脚分配的工具可以使用?不需要生成代码,仅仅看一下管脚分配到不同外设是否存在冲突。

网友A:
应该是有的把

网友B:
这个没注意啊,一般应该是没有吧

网友C:
你说的类似于cubemx这种软件吗?

网友D:
GD32官方提供了GD32 MCU Pinout Tool,这是一个图形化的管脚分配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配置和分配GD32系列处理器的管脚功能。

非常感谢

网友E:
官方有啊,而且支持查看和配置GPIO、外设(如UART、SPI、I2C、ADC等)的管脚映射。生成管脚配置代码,方便直接集成到项目中。

网友F:
可以从GD32官方网站或开发者社区下载GD32 MCU Pinout Tool工具

网友G:
打开GD32 MCU Pinout Tool。选择GD32H7系列处理器型号。在图形界面中配置管脚功能(如GPIO、UART、SPI等)。生成管脚配置代码并导出到项目中

网友H:
GD32H7系列处理器有官方的管脚分配工具(GD32 MCU Pinout Tool),可以方便地进行管脚配置和代码生成

网友I:
应该是有,你去官网找找呗

网友J:
确实,要是有这种分配工具确实方便,而且能解决这种管脚冲突问题

网友K:
一般可以选择GD32 MCU Pinout Tool,但是这个我也没用过,你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32官方提供了GD32 MCU Pinout Tool,这是一个图形化的管脚分配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配置和分配GD32系 ...

没找到下载地方,请问哪里下载?

网友L:
我也没找到 是在官网哪里啊

网友L:
GD32 Embedded Builder  是这个工具吗 好像支持的型号很少  没有H7平台

@zchong :beta版在哪里下载,我在官网上下载的,没看到beta版
有的,beta版
有的,beta版

网友M:
虽然这是为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设计的,但由于 GD32 系列微控制器与 STM32 系列有很高的兼容性,你可以使用 STM32CubeMX 工具来查看管脚分配,并确认是否存在冲突。

网友N(2025-05-17):
刚整了一个,新鲜出炉
https://github.com/yueduz/PinSight

网友O:
和GD32不完全一致,某些特有功能管脚可能没有覆盖。

网友O:
如果是经常做GD32H7开发,建议自建或借助Excel或脚本工具半自动化处理管脚复用数据。

网友P:
GD32H7系列处理器有管脚分配工具,可以在官方网站中找到。

网友Q(2025-06-19):
用 STM32CubeMX 来练习分配思维,然后手动对照即可。

网友R(2025-11-08):
引用 网友K:
一般可以选择GD32 MCU Pinout Tool,但是这个我也没用过,你得看看

这个工具在那下载,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S(2026-03-29):
引用 网友R:
这个工具在那下载,找半天没找到

楼上机器人太多了,胡说八道,哪里有什么GD32 MCU Pinout Tool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