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搭配YT8512使用,无法建立TCP连接,ping请求超时

楼主(2025-02-05):
主控使用的GD32F307VE,搭配YT8512PHY芯片,协议栈用的Lwip。移植完协议栈后,想让MCU这边作为客户端,连接PC的服务端,但是无法建立连接,connect函数的返回值错误。PC端也能查到MCU这边的IP地址和MAC地址,PC端pingMCU显示请求超时,使用wireshark抓包一直在ARP请求和回复。想请教各位大佬们应该往哪个方向查错,跪求建议。

想让MCU这边做TCP客户端,PC这边做TCP服务端,MCU这边的程序在lwip里面的connect函数这个地方错误

网友A:
检查MCU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B:
检查PC端服务端程序和防火墙设置。

网友C:
PC的防火墙是否阻止了MCU的通信。

网友D:
PC和MCU是否在同一个子网内。

网友E:
connect函数返回错误,可能是LwIP协议栈配置不当或初始化问题。

网友F:
可能是PHY芯片配置问题

网友G: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不同的以太网电缆或交换机/路由器。

网友H:
硬件连接或信号问题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I:
检查MCU和PHY芯片之间的RMII接口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J:
使用示波器检查时钟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K:
用Wireshark抓包分析TCP握手过程。

网友L:
检查MCU的IP地址、网关和DNS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网关设置,如果不在同一个子网或网关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无法路由到PC。

网友M:
在MCU端使用抓包工具,对比PC端的抓包结果,看是否有数据包被错误地丢弃或修改。

网友N:
PC的防火墙设置阻止了来自MCU的入站或出站连接?

网友O:
PC端也能查到MCU这边的IP地址和MAC地址

网友P:
我最近也在用裕泰的另外一个PHY芯片,感觉国产的芯片还是很多问题。

网友Q(2025-07-29):
打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和你的情况基本一样,arp表都有,就是ping不通,目前跑的是GD32F4XX系列里面26_ENET\Projects\FreeRTOS_tcpudp这个例程,PHY用的是IP101G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