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单电阻采样电流值为什么是负数(帮帮忙,各位大佬)

楼主(2025-02-05):
大家新年好,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单电阻采样的电流值是负数?我想电路图,放大器正端接采样电阻上边,负端接地了,我觉得电流始终是正值,除非电流倒流?

网友A:
电流方向改变采样到的电流值就可能是负数。

网友B:
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是放大器配置问题

网友D:
如果电路中存在高频噪声或电磁干扰,那么这些干扰可能会被放大器放大,并影响采样到的电流值。

网友E:
AD转换器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
在软件处理采样数据时,如果数据解析或计算过程出现错误,可能导致电流值被错误地标记为负数。

网友F:
用屏蔽线、增加滤波器等试试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确认是否存在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