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CH32V003支持内部flash给用户使用吗?

楼主(2025-02-05):
请问一下,沁恒的CH32V003支持内部flash给用户使用吗?如果要是内部flash可以使用的话,每次也是擦除一页吗?

网友A:
MCU的flash是可以用于存储用户数据的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关于你描述的内部FLASH具体是指哪块区域,如下图。FLASH可分为主存储器区域、bootloader区域和用户选择字区域。除了“厂商配置字”区域出厂锁定,用户不可访问,其他区域在一定条件下用户可操作。关于擦除,主存储器区域支持64字节擦除、1K字节擦除以及整片擦除,用户选择字区域擦除是擦除整个64字节。

网友C:
内部FLASH是可以用户读写的,可以用来存储一些不经常改变的值。

网友D(2025-03-12):
沁恒CH32V003 是一款基于 RISC-V 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其内部集成了 Flash 存储器,可以供用户程序存储和数据存储使用。

网友E:
CH32V003 内部 Flash 的使用内部 Flash 主要用于存储用户程序代码。用户数据存储Flash 的一部分可以划分给用户存储数据(如配置参数、日志等)。

网友F:
其实用户可以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或库函数对 Flash 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G:
CH32V003 的 Flash 存储器通常以 页(Page) 为单位进行擦除。每次擦除操作会清除一整页的数据,而不是单个字节或字

网友H:
一般来说页大小需要参考 CH32V003 的数据手册,通常为 1KB 或 2KB。

网友I:
我觉得Flash 存储器的擦写次数有限(通常为 10,000 次左右),频繁擦写可能导致 Flash 损坏。

网友J:
在擦除或编程操作期间,避免意外断电或复位,否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

网友K:
部分 Flash 区域可能用于存储 bootloader 或关键代码,需避免误擦除。

网友L:
在进行 Flash 操作时,需注意擦写次数限制和数据保护,避免意外损坏。

网友M:
你要用flash是可以的,但是ISP部分好像是不行吧不知道了,反正flash有例程都,你可以试试

网友N(2025-06-06):
你的意思是掉电保存,flash可以吗?

网友O(2025-08-22):
是可以的,但是掉电保存这个就不一定了

网友P:
支持用户使用,其内部 Flash 可被开发人员利用来存储相关数据

网友Q:
是支持的。至于擦除,确实是以页为单位

网友R:
老哥 看下手册,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

网友S(2025-09-28):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Flash 存储器的擦写次数有限(通常为 10,000 次左右),频繁擦写可能导致 Flash 损坏。 ...

是的 flash是有次数限制的,多次擦写会损坏,但是会用到这么多次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老哥 看下手册,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

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手册上写了!

网友U:
显然是支持。芯片的全部内部Flash都可供用户编程,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用户数

网友V:
内部Flash的擦除操作通常是以页为单位进行的,这样可以提高擦写效率。

网友W(2025-11-10):
沁恒的 CH32V003支持内部 Flash 给用户使用